vme系统

楼主(2001-12-27):
谁用过VME总线计算机?PCI工控机可否用转接卡代换? 欢迎各位大虾指教. VOLLMER@163.COM

网友A:
VME以前我用过一次,可以和PC之间用GPIB连接

网友B(2008-08-01):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基于VME总线架构的单板计算机,通过CPU板上的网线接口可以实现工程师站与Target之间的通讯

网友(2008-11-18):
急需此类资料,十万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