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楼主(2001-12-27):
力控的策略生成器是不是可以替代PLC。如果能的话,是不是还需要一个什么控制器,力控有没有相应的产品。

网友A:
ABCDEF7: 你好,力控策略生成器有两种使用方法: 1. 借助硬件的I/O通道,由运行组态软件的计算机同时运行已经组态好的控制策略,适用于PC板卡、智能仪表等。这种方法主要解决原有控制器控制算法少、扫描周期不能满足要求、控制回路超过负荷、参加运算和控制的原始数据位于不同的节点上、节省开支等问题,可以通过双机冗余热备来提高可靠性。 2. 使用专用的控制器从操作站download控制策略然后执行。 目前使用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需要特定的控制器,是三维公司的产品,目前正在测试,不久将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