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01-12-27):
请问我在FX2的PLC上的X0、X1上接了一个每秒1500个脉冲的编码器,请问是否在不加模块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再接一个。请高手告知。

网友A:
FX2PLC具有7个内部高速计数器。再接一个没问题。 我公司主要从事日本三菱工控产品的技术应用,若有问题请拨电话:0631-5865555 联系人:刘明福

网友B(2006-04-14):
当然没问韪

网友C:
......
我想肯定不会免费的吧,虽然我刚学,但也想说每问题,胖子充定了,我要自学!

网友D:
各位高手:
   我想请教一下,我用的编码器只有A相和B相,我把他接在X0和X1端上,当编码器正转和反转时,计数器是怎么计数的,是一直往上加,还是正转是加反转是减呢?

网友E:
王倍:你可以打13124718838,可以不告诉你

网友F(2008-07-18):
那要看你的表的具体功能和设定啊;qq448465429;可以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