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怎样利用定义的传输表

楼主(2001-12-28):
我已经定义了一个传输表,但不知怎样用它把两个变量联系起来。能否给个Neron C 的例子。请赐教。

网友:
看看杨育红写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
Lonworks节点是否采用基于LNS操作系统管理?如果是,采用 网络管理工具。如果不是,可以直接在节点应用程序中进行网络变量的绑定,请参考一下neuron 编程和参考手册。 当然,也可以参看杨教授的Lon 书。 第一种做法是开放系统;后一种是封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