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策略生成器为何不能用

楼主(2001-12-28):
我在三维公司的站点下载了力控策略生成器,打开后安装很顺利,但不知如何启动。附带的手册也打不开。请指教

网友A:
在力控的DRAW中,实时数据库中有一项是策略组态,双击就可以进入组态。进入后里面有帮助文件,可以在线看。fanz先生能不能留下电话,欢迎交流。

网友B:
单独启动StrategyBuilder是不可以的,必须用应用项目管理器指定应用名称后才可以使用策略生成器,这样它就会到指定的应用中读取数据库组态信息。StrategyBuilder必须和实时数据库同时使用。

楼主:
电话不容易找到兄弟,可以发E-MAIL E-MAIL:FFFFFF57@2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