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一个S7-400的问题

楼主(2001-12-28):
用STEP7组态S7-400硬件时,当模拟量输入模件开路,没接信号时,系统的默认值是32767,被上位机组态软件INTOUCH翻译后就显示最大量程。请问,怎样才能使信号未接时,画面显示为0。

网友:
你在STEP7 里面加几句判断。若大于27648(假定)就把MW100(假定INTOUCH从MW100读数据)改为0。

网友A:
有没其他方法!

网友:
西门子模拟量模块不用的通道都要经过软硬件处理,软件上要禁止,如果是同一组的不同通道则需要短接(电压输入)、串接(4线制电流输入)、并接电阻(2线制电流输入或电阻输入)处理。 所以你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