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报警功能问题!

楼主(2001-12-29):
各位专家、高手请指教: 我在使用intouch 7.0制作报警时,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1.选用intouch 7.0自带报警控件(Alarm Display中standard alarm display),name12、name13、name14等均是定义的报警变量名,如何制作一个按扭,在按扭中获得name12、name13、name14等报警点的具体名称,就是说如何将name12、name13、name14等变量名在按扭中提取出来。 2.“A”是Alarm Group中的一个报警组名,假如现在有A、B、C好几个报警组,如何在同一个报警画面上将A、B、C报警组都能显示出来。 3.假如在一个报警显示窗口只能一次最多显示7条记录,能不能做一个按扭来控制该报警显示窗口,点击该按扭以下,报警显示窗口就往下翻一页。 4.能不能使报警显示窗口的当前正在报警的记录闪动起来。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是,把a,b,c3个报警组做到一起,用个父子关系就可以了,同时显示3个连到父的上,分时到子的。 第三个是在双几报警窗的里面的pagedown,和pageup里设2个内存变量就可以了,再作个按钮关联,其余的不清楚

网友B:
参阅如下指令: GetPropertyM(), .AlarmClass, .AlarmComment, .AlarmDate, .AlarmLimit, .AlarmName, .AlarmOprName, .AlarmOprNode, .AlarmPri, .AlarmProv, .AlarmState, .AlarmTime, .AlarmType, .AlarmValue,AlarmAccess可以解决问题1; 问题3:在Wonderware的培训中有标准答案; 问题4:你去问Wonderware吧,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