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01-12-30):
我公司有一台旧的三菱四色印刷机1985出厂的。里面的PC型号全部被人删除,最后一个字清楚是/K 。我是一个初次接触PLC 的初手。谁能帮我, 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2001-11-13):
凭经验可能是F1的或也有可能是A系列,如果是A系列您看—下其编程通讯口是为422还是232的,可用GPP/WIN和SC10试读一下程序,如果是老式F1的则需要找一下其编程器了。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点。 我已经找到他的型号了,MELSES/K 我的水平较低帮我找一些这一方面的资料好吗。  谢谢了。大哥。

网友B(2001-12-16):
MELSEC K系列PLC已淘汰,建议用AnS。QnAS替代。

楼主:
你好多谢你的指点,你能帮我找一下MELSECK系列的资料吗? Ans.QnAs 的资料也可以谢谢

网友C:
我是一个三菱 CC-Link的初级用户,请各位同行多指教,推荐一些有关Ans.QnAsH ,Fx2N 的资料给我。谢谢!

网友D:
旁观老大哥: 你好!如果我不猜错的话,你应是一个三菱产品使用的行家了,我读过你的许多贴子,觉得还不错. 本人应用三菱PLC也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但一直是使用FX2N以下的产品,在很多工程项目中想使用三菱A或Q系列,但一直未能如愿,主要原因是找不到这些系列的编程软件和使用手册,问了许多代理商都无法提供,只能选用其它厂商产品来做,不知你可有编程软件GPPW 和相关资料,或者可否告知在何此可费得到这些资料和软件.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