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三菱的一些指令的用法请教

楼主(2002-01-01):
我现在手头的资料对三菱的一些用法说的很含糊,请大侠指点一二。 第一:MC和MCR指令 当有MC指令的支路由接通变为断开的时候,要改变MC和MCR指令之间的一些软元件的状态:有的保持不变,有的变为OFF状态,请问:到底有哪些软元件状态要保持不变,而又有哪些要发生变化? 第二:步进顺控指令 当程序在自动运行的步进状态下,资料上说“按动一次启动按钮,就前进一个工序”,请问:当程序运行在“并行型分支汇合流程”中,此时按一次启动按钮,这个时候,是“并行型分支汇合流程”中的每一个分支都前进一个工序,还是只是一个分支前进一个工序? 问题比较多,肯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用模拟软件LLT试一下不说知道了吗? iawt@163.net

网友B:
一、S或R驱动的元件保持不变,记数器保持不变。OUT驱动的元件变为断开,定时器复位。 二、并行型分支是几个分支同时进行,全部分支执行完才能汇合动作。这是基本原理,你应该明白,但你提这个问题比较怪,能否提供具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