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求教

楼主(2002-01-01):
各位大虾:请问在S7-200中模拟量输入的数字滤波和模拟量滤波有什么区别?这样实现这两种滤波功能。 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7-12-25):
S7-200我也有个问题,与ABB ACS580之间用4-20mA来发出0-50HZ频率指令,变频器用4-20mA返回0-50HZ频率指令,正常接线时误差在3.5HZ以上,越小误差越大。加上无源隔离器时,25HZ返回出来是50HZ。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S7-200我也有个问题,与ABB ACS580之间用4-20mA来发出0-50HZ频率指令,变频器用4-20mA返回0-50HZ频率指令,正常接线时误差在3.5HZ以上,指令越小误差越大。加上无源隔离器时,25HZ返回出来是50HZ。不知道怎么回事,指令段加装隔离器时,指令能一样,单变频器返回的频率偏大,不是一般的大,线是有屏蔽网的多股2*1.5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