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怎么样实现?

楼主(2002-01-02):
您们好: 我不知道该如何的称呼您们,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乐于助人的好人。 我是鞍山人,辽宁的鞍山您知道吗?我有一个难题想向您请教。希望您能给我解决的方法。我在这里谢谢您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单位最近要我编一个程序,内容是要实现通过微机来控制铁水温度的程序。(可我不会呀!) 其具体要求是: 在第一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二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0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三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四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200摄氏度停止升温 以下依次类推。 我想向你们求得程序和解决方案。(如用什么样的pc,怎么接收温度计的数值,和怎么控制各个端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ITSUBISHI ELECTRIC公司的FX2n-32MR-001的性能怎么样,我单位新装了两个。 不管结果怎样,请一定给我回信,我在这里谢谢你了。我的信箱是adam_bede@163.com 诚谢!!

网友A(2001-11-07):
真是奇怪,你们单位都是怎么招人的?

网友B:
我的天那,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亏你问的出。你是不是找乐啊?

网友B(2001-12-25):
可以分段判断,然后编程实现。接收温度传感器的数值问题:温度传感器---〉变送器-----〉4~20mA---〉RTU---〉C语言编程实现

网友B:
请具体地说一下控制要求、成本,有很多PLC均可实现若需要,我可以帮助你,email:mwl_hz@163.com

网友C:
老乡: 买一个sr-53温控器,配pt-100铂电阻做测温元件,这样就不用再做放大电路了,sr-53可与微机通信,可设定升温程序,功率元件可用固态继电器,这些可到北京西曼顿自动化研究所买,电子产品世界有他们的广告,仔细点找。

网友D:
求助!我单位欲研制传感器信号无线传输解决方案,即将传感器模拟输出用无线传输5-10公里,再恢复为同样的传感器模拟输出,成本低。各位大虾对此有何指教,一块板上传2路输入输出,是否比较合适?

网友E(2004-09-23):
这是个典型的阶梯升温{降温}的问题,不知最高温度是多少?若控制铁水的话,普通温度传感器是不行了.有了温度传感器,配套的调节器,变送器,通信接口,软件即可实现阶梯升温.若无须数据处理,用纯硬件方式(调节器,时间继电器等)也可实现阶梯升温,

网友F:
建议你到网上多查查资料,这种资料生产厂家是很乐意提供的,而且专业一点的厂家会有配套的技术支持,和他们联系一下吧,会有收获的!

网友G(2005-05-09):
我也是才鸟,只知道siemens的step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