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定义网桥的编程

楼主(2002-01-02):
请教哪位高工有关自定义网桥的编程,项目中使用的是Modicon NW-BM85S485的网桥。 请Em: boynt@21cn.com ,感谢! jzr 22/10

网友A:
BM85 主要是通过硬件拨码设置,软件设置用WINDOWS中的终端程序按说明步骤设置。

楼主:
BM85一部分型号是通过硬件拨码设置,但BM85s 是需要通过自定义编程实现的。有该编程经历的老兄,能否指点一下。em: boynt@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