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组态软件通信的PLC,如何编程,设置?

楼主(2002-01-03):
与组态软件通信的PLC,如何编程,设置? 如:我要把需要的一个DI点(某阀的限位)送给组态软件. 以Forcecontrol为例,如何使用?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对于PLC来说,编程并没什么变化,只要在FORCECONTROL里设置就行了,当然还需要相应PLC的I/O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