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报警的实时打印???

楼主(2002-01-04):
请问有谁知道实现报警的实时打印,请指教!

网友:
你是指手动的还是自动的?

网友A:
在SCU/配置/报警中,选中“报警打印机1”,启动,修改,在“高级”中选择你要实时打印的范围,保存退出,再启动IFIX即可

网友:
手动打印?!!!!

网友B:
手动打印?怎么能称实时打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