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态王的温控曲线

楼主(2002-01-04):
请问组态王的温控曲线到底是怎么用的,请详细说明

网友A:
1 在画面上放置温控曲线 2温控曲线属性设置 用鼠标双击温控曲线控件,则弹出温控曲线属性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设置温控曲线的属性。 温控曲线的设定方式有两种 1 自由设定方式 2 升温-保温设定方式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使用升温-保温设定方式来设置温控曲线方便适用,每一段温控曲线都有升温曲线和保温曲线组成,在自由设定方式中,用户可以任意设置温控曲线,两种方式的区别如上图所示。其中控件函数pvAddNewSetPt()用于温控曲线的自由设定方式;pvIniPreCuve(),pvLoadData(),pvModifyPreValue()用于温控曲线的升温-保温设定方式,而pvAddNewRealPt()则可用于自由设定和升温-保温设定这两种方式。 pvAddNewRealPt函数用于在指定的温控曲线控件中增加一个采样实时值。 语法格式使用如下: pvAddNewRealPt( "ControlName", timeOffset, Value, "commentTag" ); 参数说明: ControlName:用户定义的温控曲线控件名称,可以为中文名或英文名。 timeOffset:相对前一采样点的时间偏移量(即距前一值的时间间隔值),第一个值取0。 Value:温度的采样值,实型数据,此变量通常为组态王数据库中定义的I/O实数变量。 commentTag:注释性字符串,也可以是字符串变量,当游标移动到此点时,给出提示性信息。 例1:pvAddNewRealPt( "反应罐温控曲线", 1, 38, "温度值为38度" ); 此语句在反应罐温控曲线控件中增加一个38度的温度采样实时值。此采样实时值距前一值的时间间隔值为1,当游标移动到此点时,给出提示性信息“温度值为38度”。 例2:设反应罐实时温度是组态王数据库中定义的一个I/O实数变量,接收从下位机中送来的温度值,TimeString为组态王数据库中定义的一个字符串变量。  TimeString=StrFromInt($时)+ ":"+ StrFromInt($分)+ ":"+ StrFromInt($秒) pvAddNewRealPt( "反应罐温控曲线", 10, 反应罐实时温度, TimeString ); 此语句在反应罐温控曲线控件中给出变量反应罐实时温度的采样实时值。此采样实时值距前一值的时间间隔值为10,当游标移动到此点时,给出TimeString中的提示性信息。 注*:对于第一个实时值, 若timeOffset等于0, 以第一个实时值的读入时刻为0时刻 若timeOffset不等于0,以第一个实时值在第一段升温线上确定0时刻

楼主:
感谢BIRDLU的答复,再次请教一个问题,使用温控曲线设置一个热处理工艺,如先在5分钟内加温到300度,然后保温10分钟,再在5分钟内升温到800度,保温半小时,然后自然降温,应如何处理?请不吝赐教

网友A:
pvIniPreCuve函数 返回函数列表  此函数用于初始化设定曲线。 语法格式使用如下: pvIniPreCuve( "ControlName", "fileName" ); 参数说明: ControlName:用户定义的温控曲线控件名称,可以为中文名或英文名。 fileName:fileName文件以.csv格式按曲线段数、各段升温速率、设定温度、保温时间依次存放设定曲线信息。 例: 设文件wendu.csv以.csv格式存放数据如下: 2, 10,80,20, 15,50,10 csv格式的文件可以用WINDOWS操作系统提供的写字板程序编辑。  函数用于从指定的文件中读取温控设定曲线或温控实时曲线的采样历史数据值,文件名后缀必须为.csv。 pvLoadData( "ControlName", "FileName", "option" ); 参数说明: ControlName:用户定义的温控曲线控件名称,可以为中文名或英文名。 FileName:FileName文件以.csv格式按曲线段数、各段升温速率、设定温度、保温时间依次存放设定温控曲线信息或温控实时曲线的采样历史数据值,文件名后缀必须为.csv option: 确定是读取温控设定曲线或温控实时曲线的采样历史数据值,字符串常量。 RealValue 读取温控实时曲线的采样历史数据值 SetValue 读取温控设定曲线 例: 设文件fileName以.csv格式存放数据为: 2,10,80,20,15,50,10 pvLoadData( "反应罐温控曲线","fileName ","RealValue" ); 此语句读取温控实时曲线的采样历史数据值并传送到反应罐温控曲线控件中显示出来。 pvLoadData( "反应罐温控曲线","fileName ","SetValue" ); 此语句读取温控设定曲线并传送到反应罐温控曲线控件中显示出来。

网友B:
你好! 请问组态王的温控曲线的类库能否用VC调用? 如何使用? gwg-1976@sohu.com

网友C:
目前组态王中的温控曲线控件不是标准的ActiveX控件。 因此暂时无法用VC调用

楼主:
好象还不错,只是还不台熟悉呀!

网友D(2005-12-27):
好像不行啊。每次都提示我文件格式不对

网友D:
下面引用由birdlu在 2001-12-29 9:21:00 发表的内容:
  pvIniPreCuve函数   返回函数列表
  此函数用于初始化设定曲线。
  语法格式使用如下:
  pvIniPreCuve( "Co…
--------------------------------------------------------------------------------------------
好像不行啊。每次都提示我文件格式不对。可我是按上述说的做的。

网友E:
温度控制,如你所说的情况用到PID设定,在组太画面里做PID设定不难的,重要的是把P、I、D、PIDSet,PIDReturn,PIDOut,PIDpre1,PIDpre2写进自定义函数PID,同时在事件命令语言里也要写的。

palandin:

网友(2007-05-15):
csv文件怎么建立都是格式不对,快要崩溃了,

palandin:

网友:
是哦,其实不是这次了,
.csv文件我已经弄了4天了都是格式错误,
网上查了很多教案,都没进展,
跪求前辈给个傻瓜级的案例吧,或者把上面的
2,
10,80,20,
15,50,10
做好一个文件,供我们下载下,谢谢了

网友F(2010-07-15):
引用 网友G:
关于csv文件怎么建立都是格式不对,快要崩溃了,

请问温控曲线csv格式总是不对该怎么办啊?

网友H(2010-09-25):
怎么在温控曲线中绘制多条实时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