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您对无线通信设备的意见

楼主(2002-01-06):
各位朋友们,我公司是一家专著于无线数据通信产品开发、生产的企业。为了能更好地为工控领域的朋友们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我特借此宝地向大家征求——您对国内、国外无线数传电台在实际工程当中所暴露的问题及您遇到的与之有关的麻烦与要求。 我公司的目标是—— 成为国内无线数据传输产品长期、稳定的供应商。 我们深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各位朋友的支持与关心!多谢大家在此赐教! 致 礼! 李 震 ================================================= 深圳市固迪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贸园劲松大厦12F 518040 TEL:0755-3890029、3890919 FAX:0755-3890029 http://grand-comm.com lizhen@grand-comm.com =================================================

网友A(2001-08-26):
谈谈贵公司产品的技术指标好吗?比如载频,频带宽度(是扩频通信吗),发射功率,空旷条件下的传输距离,通信协议体系,数据保密等。

楼主:
GD系列无线数传电台主要技术指标: 总体指标: ●频率范围:220MHz —240MHz ● 信令调制方式:MSK ● 数据接口:RS-232 / TTL ● 传输模式:透明/非透明(可选) ● 接口设置:9600bps/无校验/8位数据/1位停止位 ● 传输速率:1200/2400bps ● 信道间隔:12.5KHz/25KHz ● 电源电压:DC 13.8V ● 电源消耗:接收<100mA, 25W(GD230V)发射时<5.5A 5W(GD230U)发射时<1.1A ● 整机工作温度:-40℃—+70℃ ● 频率稳定度:±2.5ppm ● 天线阻抗:50Ω ●体积:长×宽×高=149mm×109mm×50mm 接收机指标: ●接收灵敏度:≤0.25μV(12dB信纳比) ●互调:≥70dB ●邻道选择:≥70dB ●杂散及镜频干扰:≥70dB ●剩余输出:≤-40dB ●接收失真:≤3% ●最大音频输出:≥2W/8Ω 发射机指标: ● 发射功率:0.1—5W(GD230U)连续可调 5—25W(GD230V)连续可调 ● 最大频偏:5Kc ●邻道功率发射比:≥70dB ●杂散功率发射比:≥70dB ●剩余输出:≤-40dB ●发射建立时间:≤30ms(高速模式) ●话音调制灵敏度:≤3mV ●数据(信令)调制灵敏度:≤600mV ● 调制失真:≤2.5% 非扩频通信,属超短波通信;空旷条件下25W传送70Km、5W传送40Km;透明/非透明方式;无数据保密

网友A:
从指标来看性能还不错。“杂散及镜频干扰”应为“杂散及镜频干扰抑制比”吧?可能改进的建议:1。如用FSK同功率下传输距离会远些,如用扩频通信传输距离会更远。2。数据接口可考虑配上RS485,另备CAN或其他流行总线卡做备选件。功能增强,价格也会高的啦! 5W的,多少钱? 对啦,买这个东东别忘了找无线电管理局呀!

楼主:
大侠指正的是,“杂散及镜频干扰”应为“杂散及镜频干扰抑制比”。用FSK的话传输速率受限,而扩频方式价格太高,市场小。现正开发485接口的产品!GD230U(5W)单价为进口同类产品的1/5。

网友B:
GD系列无线数传电台多少钱?

网友A:
如果想配LonWorks接口,我们愿意帮忙,大家合作。

网友C:
传输速率能达到1200/2400bps吗?我想有点吹牛,我用过的都说能达到,但实际到600就出现乱码了,2400都打飞机了

楼主:
您以前大概用的都是车载台(模拟台)所以传输速率无法到1200以上,我公司产品是专业全数字传输电台。1200/2400稳定、可靠传送数据。请留下您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和您更好沟通。我们可演示。 感谢您的关心与支持!

楼主(2001-11-05):
更正一下——上文“全数字电台”应改为“专业数据传送电台”,全数字的超短波电台市场上还很少见,价格也很高。

网友D:
我用过深圳友迅达的数传电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此产品比较适于在学校的实验室使用。

楼主(2002-01-06):
GD230系列无线数传电台成功应用在神延铁路“风沙路基自动化滴罐系统”,国家重点工程——神延(神木—延安)铁路,途径陕北榆林地区,部分区间穿越了国内著名的毛乌素沙漠,为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沿铁路路基两侧种植了50—100米宽,绵延10公里左右的绿化带,采用进口滴灌设备供水,水源取自沙漠的地下水。“风沙路基”工程:由4个蓄水池、7口水井组成,共用数传电台11台,11个点延铁路线一字排开,绵延7公里,各点之间有较大起伏的沙丘,个别点四周沙丘环抱。工程采用普通吸盘天线,通信效果良好,大大降低了工程造价和施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