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取远程的iFIX数据

楼主(2002-01-06):
我需要远程通过ifix opc sever取数据!用opc client无法连接上!提示无法向注册表写数据!是否设置等有问题,急需高手指点

网友A:
方式: 一: 通过 TCP/IP 协议 二: 通过ODBC 方式 010 - 62581235

网友B(2008-05-06):
window DCOM还是需要配置的。参考配置文档吧。

网友C:
你应该没有购买OPC选项,不能作为OPC SERVER,如果你是使用DEMO,那也不行。使用EDA是非常好的方法,不用购买OPC选项,只需通过VB或VC就可以实现了,多好啊!

网友D:
利用IFIX的网络功能将数据读过来,然后写几句脚本,把数据放到数据库中就行了,不过要有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