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ix alarm histrory 的再次打开无显示问题

楼主(2002-01-06):
我在使用fix6.15 中发现当第一次运行alarm histroy时报警能显示,可是当我将alarm histroy 关闭后再次打开时,却发现上次的所有报警都不存在了,请问这是怎麽回事?怎样解决?

网友A(2001-11-06):
解决的方法是:不要关闭ALARM HISTROY HA HA

网友B(2001-12-17):
重装以下FIX,如果还出现,那就不是FIX的问题了,我从未碰见如此问题。

网友C:
实现: 一:通过RUNTASK NOTEPAD *.ALM 实现 TEL : 010 - 6258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