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楼主(2002-01-07):
我用Q2ACPU用于污水处理,在采集污水流量信号(4~20MADC)时,如何在PLC中实现流量累积,有应用吗? 十万火急!!!

网友A:
假定每秒取次样,则每秒流量为X/3600(X为瞬时流量),每次取样值算出后都与上次的累加就行了。可以再开辟一块专用的内存区,每隔一段时间(比如每天)就把累计值存入此地作为历史记录。

网友B:
设定时间中断,然后在中断程序中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