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对外界干扰小的变频器或抗干扰的措施

楼主(2002-01-07):
在做供水工程时,所用的SANKEN、FUJI或西门子变频器对外界干扰均比较大,一次在加油站,变频器一启动,加油机的计量表就乱跳。还有两次,所配的组态采集系统的显示值,也开始产生大规模的干扰。特别是液位和流量,波动的尤其厉害。压力和温度还可以忍受。就是这些,特向诸位求助。谢谢。

网友A:
优先考虑对检测仪表加抗干扰措施(实现成本较低)。

网友A:
ayang:《变频器的干扰》 本论题共有682人阅读,有26人回复。   使用中的一台fuji frn30p11s-4cx对附近一检测元件为热电偶的温度仪表产生严重干扰,请问有何方法予以解决? ayang ·“Moxa”杯串口产品联网技术与应用征文比赛 ·“FIX/iFIX/iHistorian在工业领域的典型应用”征文 ·TRACE MODE初级培训(免费) ·2002研华新产品全国巡回发布会 ·iFIX培训班课程安排 ·组态王培训计划、报名 以下是对《变频器的干扰》的回复: dajunchai: 01-6-19 下午 04:51:00 --------------------------------------------------------------------------------   降低载频试试看。 cym: 01-6-19 下午 08:18:00 --------------------------------------------------------------------------------   使用不同电源试试 pwgea: 01-6-19 下午 09:50:00 --------------------------------------------------------------------------------   用屏蔽线并一端接地 TD: 01-6-30 下午 04:28:00 --------------------------------------------------------------------------------   经验之谈, 降低载波频率应该可以。 chenjun: 01-6-30 下午 07:26:00 --------------------------------------------------------------------------------   请具体说明是热干扰还是电磁干扰还是电网干扰??? pwgea: 01-6-30 下午 09:59:00 --------------------------------------------------------------------------------   什么是热干扰? yf: 01-7-2 下午 10:09:00 --------------------------------------------------------------------------------   将变频器的输出屏蔽试试。 hamal: 01-7-3 上午 11:45:00 --------------------------------------------------------------------------------   将检测元件信号线双端接地试试看,变频器要良好接地。 bywangzhen: 01-7-6 上午 07:48:00 --------------------------------------------------------------------------------   在变频器回路中加装射频干扰抑制器,将温度仪表的电源加隔离变压器试试。 yangsong: 01-7-24 上午 09:52:00 --------------------------------------------------------------------------------   如果干扰固态继电器,可以在温控器控制输出端加电容吸收。 gaowm: 01-8-5 上午 11:01:00 --------------------------------------------------------------------------------   如果变频器与仪表共用一个电源肯定不行。如果不公用电源,那么,我同意"hamal"看法。 存在: 01-8-5 下午 08:20:00 --------------------------------------------------------------------------------   加输入侧交流电抗器、加RFI滤波器,将仪表电源隔离。对了,你的P11是不是连DC电抗器都没有啊。 老鬼: 01-8-10 下午 02:46:00 --------------------------------------------------------------------------------   1。变频器输出端采用屏蔽线   2。变频器单独接地   3。降低载波频率    增加成本:加滤波器 天衡: 01-8-20 上午 01:45:00 --------------------------------------------------------------------------------   在热电偶电路上做低通滤波 luozhengqq: 01-8-23 下午 06:01:00 --------------------------------------------------------------------------------   老鬼和天衡先生的方法绝对可性,我给别人曾经解决过此问题,用的是类似老鬼的方法,若不行再采用天衡先生的方法。 杭州大松电气: 01-9-1 下午 05:58:00 --------------------------------------------------------------------------------   降低载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杭州大松电气: 01-9-1 下午 05:58:00 --------------------------------------------------------------------------------   降低载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thinkword: 01-9-3 下午 01:26:00 --------------------------------------------------------------------------------   在热电耦两端串接共模电感。共模电感不能太大,以免影响热电偶的电压。同时降低变频器载频。 hzling: 01-9-3 下午 11:06:00 --------------------------------------------------------------------------------   可根据说明书上方法做,如果按其它人的做法还不行的话,E-MAIL给我,我会给你一种另类的接地方法,效果很好。 超同化纤: 01-9-4 上午 07:46:00 --------------------------------------------------------------------------------   热电偶信号进入仪表,是否使用光电隔离电路,如未使用,换上带光电隔离的仪表准行。 xu: 01-9-27 下午 09:47:00 --------------------------------------------------------------------------------   变频器外壳接地.输出的主回路用屏蔽线,屏蔽层两头接地,把两两台设备间隔远一点.把干扰源屏蔽.或将易受干扰的部件屏蔽. xu: 01-9-27 下午 09:48:00 --------------------------------------------------------------------------------   变频器外壳接地.输出的主回路用屏蔽线,屏蔽层两头接地,把两两台设备间隔远一点.把干扰源屏蔽.或将易受干扰的部件屏蔽. hexiang163: 01-9-29 上午 10:32:00 --------------------------------------------------------------------------------   热电偶与测温仪表间采用隔离器件 臧金荣: 01-10-2 下午 07:26:00 --------------------------------------------------------------------------------   请将仪表加隔离变压器。接地线与变频器的接地线分开         我可以给你提供变频器专用仪表,数字显示,外形美观,可以显示电流、转矩、转速等。   潍坊华彤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0536-6063021 13070766669 tlplym@21cn.com: 01-10-12 下午 09:03:00 --------------------------------------------------------------------------------   很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温度仪表的电源端加装0.47微法的直流电解电容即OK!不信试试便知道. thinkword: 01-10-13 下午 02:43:00 --------------------------------------------------------------------------------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套磁环,磁环恒便宜,大概20元。并绕至少一圈以上。同时并用上述老兄门的方法。 朱伟清:《如何预防变频器干扰》 本论题共有394人阅读,有19人回复。   在电控设计中如何预防变频器对其它控制仪表及相关元件的干扰(包括布线等)请各位师傅赐教!尽快!谢谢!   Email:weiqing.zhu@mt.com 朱伟清 ·“Moxa”杯串口产品联网技术与应用征文比赛 ·“FIX/iFIX/iHistorian在工业领域的典型应用”征文 ·TRACE MODE初级培训(免费) ·2002研华新产品全国巡回发布会 ·iFIX培训班课程安排 ·组态王培训计划、报名 以下是对《如何预防变频器干扰》的回复: ysm: 01-3-20 下午 10:03:00 --------------------------------------------------------------------------------   加进线电抗器,降低调制频率。 hill: 01-4-2 下午 01:01:00 --------------------------------------------------------------------------------   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信号共地,即控制信号地要单独走线,要稳定   屏蔽,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要一点接地(低频场合)   接地, 接地要可靠,接地线要和机箱,机柜外壳相接,    电气元件的安装板最好用镀锌板,屏蔽电缆的    屏蔽层可以接在镀锌板上。   走线 弱电和强电,尤其是变频器的动力线要有    一定距离 存在: 01-4-2 下午 03:15:00 --------------------------------------------------------------------------------   请使用丹佛斯VLT5000/VLT6000系列变频器,或其他合乎EMC规范的金属外壳封装的变频器,并使用铠装电缆作动力线,控制线使用双绞线,如有可能使用RS485串行总线。其他同hill. 变频爱好者: 01-4-5 下午 01:32:00 --------------------------------------------------------------------------------   1.进线电抗器与无线电干扰抑制电抗器有何不同?   2.如电源为三相四线,工作零与保护零线不分开,在单独做接地极困难的情况下,变频器接地以及信号地线是否可以直接接到保护零线(地)上?同时屏蔽层也接到同一点? hill: 01-4-8 下午 12:37:00 --------------------------------------------------------------------------------   进线电抗器是铁心加线圈的纯电感元件,传统的可控硅直流调速系统常用它。现在的很多容量不太大的伺服系统常用   滤波器,它是RLC器件。进线电抗器可能对系统的动态响应   有影响。对“无线电干扰抑制电抗器”不了解。   三相四线制,本人认为适合于不含电力电子控制设备的传统电气设备。   关于接地和接零,要看专门的论述。有一点需注意,设备直接接零,   而没有接地措施的话,零线很容易成为干扰源。 变频爱好者: 01-4-10 下午 01:45:00 --------------------------------------------------------------------------------   hill   如果仪表的电源受到干扰,那么我在仪表电源侧加隔离变压器的效果会否好?还是加进线电抗器? 小方: 01-4-14 下午 05:52:00 --------------------------------------------------------------------------------   1、降低变频器的开关频率,但要防止开关频率低产生的噪音大的情况   2、在变频器电网侧安装与变频器配套的滤波器,由于各公司的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不同(日立九次以上,三菱十一次以上)。 hill: 01-4-17 下午 12:49:00 --------------------------------------------------------------------------------   来自电网电源的干扰是最严重而且最难对付的。电源侧加隔离变压器肯定效果会好一些。如果隔离变压器讲究一些   ,能抑制高频谐波和尖峰电压就更好了。   有的厂家的变频器允许用进线电抗器而伺服控制器用滤波器   。看来要和变频器厂家沟通一下。   我们也经常受到干扰的困扰在电气设备设计安装的初期认真   对待干扰问题,可以避免以后的麻烦。 ly: 01-4-23 下午 02:30:00 --------------------------------------------------------------------------------   "无线电干扰抑制电抗器"主要作用是消除变频器的大功率开关器件IGBT的频繁开断,而产生的高频空间电磁波。其通过空间直接传播。对变频器附近的各种电力电子设备都会产生影响。例如:在没有安装“无线电干扰抑制电抗器”的变频器旁边使用收音机,会有很大的噪音。    对于仪表的射频保护你可以用一个金属罩把要保护的仪表罩住,同时金属罩要良好接地。这就是电磁屏蔽。 存在: 01-4-30 下午 03:18:00 --------------------------------------------------------------------------------   丹佛斯的VLT内置RFI射频滤波器,并严格执行EMC规范。用于中国电网直接使用,无须加这加那。如果在变频器的选用上一开始就考虑到EMC电磁兼容性,以及其他相关适应性,不是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吗! 苏苏: 01-5-4 下午 05:03:00 --------------------------------------------------------------------------------   1、走线远离电磁干扰源如接触器、继电器。   2、变频器所有进线加电抗包括电源线、控制线、端子线,方法是用大小合适的磁环用导线串绕3-4匝。 hill: 01-5-12 下午 09:07:00 --------------------------------------------------------------------------------    阿飞: 01-5-23 下午 11:28:00 --------------------------------------------------------------------------------   本人洗耳恭听各位高论,不知有没有人设计过金钟默勒的变频器,可否帮帮我!!! sjzchj: 01-5-27 下午 09:33:00 --------------------------------------------------------------------------------   各位同仁:   我现在设计选用一台90kw西门子ECO系列变频器,为防止其对其他二次仪表的干扰,请问该如何选进线电抗器?从那可以买到?进线电抗器与进线滤波器相同吗? 莫永聪: 01-7-31 下午 01:15:00 --------------------------------------------------------------------------------   变频器对控制及仪表系统的干扰在实际自动化系统工程中是一个很挠头的问题,在1999年的一个自动化工程中我们就碰到这个问题,整个系统有100点左右的模拟量,有一台DANFOSS VLT-6022IP20-R的变频器,只要变频一起动,整个数据系统几乎全部崩溃,所有仪表电缆均为KVV电缆,共计4千余米,均已敷设完毕。如果更换所有控缆难度很大,DANFOSS VLT-6022IP20-R变频器是变频器中的贵族,也不能有比它更好的了,通过考虑仪表回路的干扰是通过电缆间的电容耦合过来的,解决问题必须将变频输出电缆进行屏蔽处理,屏蔽处理方法:架空及直埋段加镀锌钢管,电缆沟中加铜网屏蔽并套金属软管保护。全线做可靠地连接,一点接地。处理完毕后,起动运行数据准确,调节正常。电源电缆采用钢铠电缆用钢铠屏蔽效果不行,如果工程在设计阶段变频器电源电缆必须采用屏蔽电缆(这是DANFOSS 手册中要求的),这是解决变频器干扰的根本方法。当然所有控制电缆全部采用屏蔽电缆在大功率变频系统中也是很经济很实用的,因为大截面的屏蔽电源电缆是很难采购的。 luozhengqq: 01-9-2 下午 05:11:00 --------------------------------------------------------------------------------   sjzchj朋友:    你好!北京众恒公司有。ysm朋友加进线电抗器,降低调制频率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莫永聪朋友的方法比较管用的,我亲自实践过。 liuwei9616: 01-10-29 上午 04:04:00 --------------------------------------------------------------------------------   模拟量尽量采用电流量,如果接地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就在模拟量输入端子并一小电容,这招很管用的呦!!!!!!! 操作简单: 01-10-30 下午 10:25:00 --------------------------------------------------------------------------------   自己回去翻书!!! 闪吧: 01-11-15 下午 09:00:00 --------------------------------------------------------------------------------   一般来说由于电缆间的电容耦合产生的干扰是最常见的,解决这种干扰,莫永聪朋友的方法是比较管用的,我也亲自实践过。另外选用EMC性能优异的变频器会给自己减少很多麻烦的,我用过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其EMC性能很优异,当然价格也较贵。

网友B:
变频器输入端加装输入滤波器

网友C:
我用的DANFOSS VLT5000系列,干扰还算小的,比富士的小多了。

网友D(2004-05-29):
电源容量够大吗

网友E:
变频器干扰主要两个方面,电源传导干扰和空间辐射干扰。 1、电源传导干扰主要是采用在变频器输入端和直流母线上装电抗器来减少的。严重的采用EMC滤波器。 2、空间的辐射干扰和变频器自身结构及载波有很大关系。现在很多变频器采用金属外壳的目的之一就是屏蔽这些辐射谐波。同时注意变频器本体的接地。这是变频器干扰的重要因素之一。变频器载波的调整及系统布线的合理性都影响到这些。

网友F(2013-08-03):
变频器小的话,可以加装进线隔离变压器,效果很好,不信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干扰主要两个方面,电源传导干扰和空间辐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