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以响应请求的智能MODEM

楼主(2002-01-07):
我现在需要一种MODEM,可以实现对电话线上传来的电话呼叫自动响应,并拨号的MODEM,另外,请问是否可以对普通MODEM进行编程来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2001-10-21):
响应是可以的,但只有主叫方需要拨号,所以。。。 请详细描述您的功能需求。。

网友B(2001-12-17):
我们的目的是要利用电话线将从现场采集到的数据传回控制中心,由于只需要需要每隔一定的时间传送一次,因而不需要时刻占用线路,只要求定时反馈以及发生异常情况产生中断并向控制中心报警,反之,控制中心也能对之实施远程监控,所以我们想知道是否有调制解调器具有这些功能: 1.自动拨号; 2.自动接通; 3.自动挂断。

网友C:
自然是可以的,外置式MODEM都接受AT命令控制,只要搞懂AT命令即可应用自如。

网友A:
是的,3个要求一般的外置猫都可以实现。我就曾经做过和你一样要求的 通讯,但是我用的是PLC和猫的远程通讯。

网友A:
是现场设备向上位机拨号还是相反,这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