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电源故障

楼主(2002-01-08):
我使用的s7-200 226经常出现24Vdc电源故障,经检查是由于电源板上的24vdc电路电阻烧了,已经有四个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何故,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看看负载中有没有短路的?

楼主:
没有,只是提供给td200和一个模拟量输出和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