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CPU如何和上位机通信

楼主(2002-01-08):
我用西门子CPU224和工控机之间进行通信,通讯选用RS232自由口协议,上位机用VB编程,可是通讯时常常出现数据帧错误,和通讯数据乱码(错位).想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2004-05-27):
PLC通讯口是RS485,PC和PLC之间需要RS232/RS485转换器

网友B:
需要电缆PC-PPI。 我公司有售!

网友C:
能否发一份西门子CPU224和工控机之间进行通信的协议,不胜感激! rainboy1026@sina.com

网友D:
我也要一份西门子CPU224和工控机之间进行通信的协议,不胜感激!   aihongzhang@yahoo.com.cn

网友E:
适配器+MPI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F:
自由口通讯时,接收和发送信息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网友G:
你可以利用中断来解决这个事情,SMB2里的数据你要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否则的话可能会出现你说的问题.我做过类似的实验,你不妨试试

网友H:
仔细阅读指令

网友I:
可以采用MOUDBUS RTU协议和上位机通讯,不过要加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