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onderwre!

楼主(2002-01-09):
您好,我是InTouch 的用户,现在有一个应用上的问题,急需您的解答:   问题:   使用SQL Access Manager 实现工程中的Group控制。   具体想法如下:   按下窗体中的一个按钮,实现对一组离散Tag的设置,需要设置的Tag 名子保存在数据库中,需通过多个表的关联查询获取。按下按钮时调用一个Quick Functions 函数,此函数连接数据库,关联Bindlist.使查询到的Tag名字与一个Memory Message Tag 绑定起来,使Message Tag 获得需要控制的Tag的名字。定义一个indirect 离散的Tag,将它与Message Tag联系起来(indirectTag.name=messageTag.value),   这样就可通过indirectTag设置要控制的io 离散Tag了。   Bindlist: GroupTag(memory messagetag) Tagname(表中一字段)      QuickFunction:      DIM iCnt AS INTEGER;   DIM SQLStatement1 AS MESSAGE;   ResultCode = 0;   NumRowsAll = 0;      ResultCode = SQLConnect(ConnectID,"DSN=NTTNEWDB;UID=sa;DB=komabatest;");   SQLStatement1 = "SELECT T_List_Tag.TagName AS TagName FROM T_List_GroupList INNER JOIN T_List_GroupDetail ON " ;   ResultCode = SQLSetStatement(ConnectID,SQLStatement1);   SQLStatement1="T_List_GroupList.GROUPID = T_List_GroupDetail.GROUPID INNER JOIN T_List_Tag ON T_List_GroupDetail.TAGID = T_List_Tag.TagID";   ResultCode=SQLAppendStatement(ConnectID,   SQLStatement1);   ResultCode = SQLPrepareStatement( ConnectID, SQLHandle );   ResultCode =SQLExecute(ConnectID,"Groupcontrol",SQLHandle);         NumRowsAll = SQLNumRows(ConnectID);   FOR iCnt = 1 TO NumRowsAll   SQLGetRecord(ConnectID,iCnt);   //indirectTag.name=messageTag.value   //indirectTag.value=1(or0)   NEXT;      SQLEnd(ConnectID);   SQLDisconnect(ConnectID);      结果:提示,[Microsoft][ODBC Driver Manager]Program type out of range.   是不是不支持多个表的关联的查询呢? 如上面的:SQLStatement1 = "SELECT T_List_Tag.TagName AS TagName FROM T_List_GroupList INNER JOIN T_List_GroupDetail ON " ;   ResultCode = SQLSetStatement(ConnectID,SQLStatement1);   SQLStatement1="T_List_GroupList.GROUPID = T_List_GroupDetail.GROUPID INNER JOIN T_List_Tag ON T_List_GroupDetail.TAGID = T_List_Tag.TagID";   ResultCode=SQLAppendStatement(ConnectID,   SQLStatement1);      已经做过只和一个表的字段的绑定,结果是成功的。   SQLStatement1 = "SELECT TagName FROM T_List_Tag" ;   ResultCode = SQLSetStatement(ConnectID,SQLStatement1);      请您给予答复,很急!      Thank u so much!!

楼主:
斑竹,问题的帖子不要轻易的删掉好吗! 您如能解答,我会很感谢!

网友A:
姚先生: 通过bindlist可以和一个View绑定起来吗?

网友B:
[Microsoft][ODBC Driver Manager]Program type out of range. 错误:请把表中nvarchar类型的字段改为varchar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