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 用铜线实现宽带接入

楼主(2002-01-11):
热点: 用铜线实现宽带接入 -------------------------------------------------------------------------------- IEEE 802.3ah工作小组正在制定语音级铜线以太网标准。这项在第一公里小组委员会(the First Mile Subcommittee)中被称为以太网的技术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正向确保在至少2500英尺距离的铜线上提供10Mbps服务标准的目标迈进。该小组预计在2004年公布最终标准。 长距离以太网(Long-Reach Ethernet,LRE)就是这样的一项技术应用。LRE利用自然的铜质电话双绞线来扩展以太网,它利用频分双工技术隔离下行信道和上行信道,进一步隔离普通电话服务(POTS)、ISDN或PBX信令服务。即LRE和POTS/ISDN/PBX可以在同一条线路上传输,互不干扰。 LRE可以高速率和长距离地进行全双工传输,其中: ● 15Mbps对称速率的传输距离最远为975米; ● 10Mbps对称速率的传输距离最远为1219米; ● 5Mbps对称速率的传输距离最远为1524米。 由于速度和距离上的提高,因此这项技术可以提供多种新增值带宽服务,其中包括: ● 供企业出差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家庭用户使用的宽带Internet连接; ● 使远程用户可以实时互动和协作的IP电话; ● 视频点播、视频会议和电子学习等视频/语音/数据融合应用; ● 通过VPN实现的安全、高速网络接入。 对多数LRE部署而言,有效地向用户提供LRE需要三种设备:一台LRE交换机、LRE客户端设备(CPE)和一部POTS分流器。 LRE交换机负责调节输入和输出以太网数据包,使它们能够在标准铜线上传送。另一方面,LRE的作用非常像传统以太网交换机,负责数据包的传输方向、存储与转发,并将目的地址和源地址匹配在一起,传送到虚拟通道中。LRE交换机只需与电话设备一起安装在地下室,利用10/100Mbps或1000Base-T线路上行链接到Internet路由器或本地服务器。此外,利用10/100M交换机端口还可以实现多台LRE交换机的菊花形链接。 每个LRE端口的另一端与安装在室内的CPE设备相连。CPE设备分离LRE和POTS传输流,将LRE传输流转换为以太网传输流,或者反向转换。这样在不干扰已有服务的条件下,网络可以提供在电话线路上LRE信号的以太网接入。 POTS分流器使LRE和POTS可以在同一条电话线路上共存。它对于已经安装PBX系统、POTS传输流必须与LRE传输流共享同一条铜线的部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应用方面,作为宽带解决方案,上述LRE技术具有下列特点: 费用低:楼宇所有者不必在建筑物中重新布线就可以大大增加带宽; 速度高:LRE具有高达15Mbps的带宽速度; 功能多:LRE支持多种宽带功能。 LRE提供了一种高性价比解决方案,它可以在不改变单位建筑和企业园区客户现有通信基础设施的条件下提供宽带服务,从而改善宽带服务的经济性。(网译) (计算机世界报 第50期 D12

楼主:
Mr.Wu Zhiyang ,please compare with ADSL,Cable Modem Broadband Technology ?

网友A:
两种宽带接入方案的比较 济宁市电信分公司 周文波 01-12-31 上午 10:17:01 -------------------------------------------------------------------------------- 宽带接入技术是当前全球通信业最热门的技术之一,也是电信运营商建设的一个重点,济宁电信公司在宽带城域网建设中采用了目前最为流行的两种宽带接入技术:ADSL(非对称数据用户环路)及FTTX+LAN(光纤+以太网)。目前,两种方式均已覆盖市区及所辖10个县(市),形成一定规模。本文将从技术及组网方案、建设成本、运行维护、建设策略等4个方面对上述两种宽带接入方式进行对比。 技术比较 1. ADSL技术及组网方案 ADSL宽带技术兼容窄带和宽带业务,利用特有的调制解调硬件,通过现有的电话线连接用户端和业务接入端。符合ITU-TG.922.1和G.922.2标准,支持Full-rate与G.lite,支持PVC管理。 通过ADSL技术,在双绞线上形成了三个不同速率的“管道”:高速的下行管道、中速的双工管道和一个POTS信道。在1MHz的频段内,0.3k~4kHz用于传输话音信号,4k~138kHz用于传输低速的双向信号,138kHz~1MHz用于传输下行信号。 ADSL接入模型主要由中央交换局端模块和远端模块组成。中央交换局端模块包括在中心位置的ADSL Modem:ATU-C(ADSL Transmission Unit-Central)和接入多路复合系统DSLAM(DSL Access Multi-plexer),远端模块由用户ADSL Modem: ATU-R(ADSL Transmission Unit-Remote)和滤波器组成。网络层次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ADSL宽带接入的层次结构 2. FTTX+LAN技术及组网方案 FTTX+LAN技术是在城市范围内以IP协议为主的互联网,以多种传输媒介为基础,采用TCP/IP协议为通信协议,通过路由器组网,实现IP数据包的路由和交换传输。FTTX+LAN方案利用光纤+5类线方式,实现“千兆到小区、百兆到大楼、十兆到桌面”,采用星形拓扑结构,网络可扩展性强,而且易于实现平滑升级。整个方案的层次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FTTX+LAN宽带接入的层次机构 成本比较 本比较不涉及IP核心网的成本以及ATM、光缆、音频电缆的造价。 1. ADSL方式 ADSL方式的接入成本包括ADSL局端设备DSLAM和ADSL用户端设备ATU-R的费用。以2000年12月订购阿尔卡特设备为例:其中,局端设备约3800元/线,ADSL调制解调器约1000元/套,每个用户投资约为4800元,投入的接入成本较高。但随着宽带业务的逐渐普及,设备价格不断下降,特别是国产设备进入市场后,降价幅度较大,目前,每个用户的投资约2000元。 2. FTTX+LAN方式 FTTX+LAN在小区或单位设置一台L3 LAN S/W,在用户楼内配置一台光纤收发器和L2 LAN S/W,并布放5类线,同时还需要在用户小区内进行光缆及5类线铺设。如果该方式在一定区域内大规模使用,其单位成本是最低的。以济宁实际建设为例,每个用户接入成本约为1000元,目前,价格也正稳步下降。 运行维护比较 采用不同的接入方式,直接关系到其今后的运行维护。 1. ADSL一般采用虚拟拨号方式,利用Bras(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可以为用户提供多业务接入认证、管理与计费。其网络性能受距离、环境的影响较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以济宁电信公司采用阿尔卡特局端设备实际维护情况为例,ADSL利用原有的电话线路,且对线路质量要求较高,受线缆质量与距离影响较大,其一般故障大部分出在线路质量与周围环境干扰上。 2. FTTX+LAN在城域范围内基本上不受距离影响,无中继传输距离可达100公里以上,完全可以覆盖全市范围。光纤是一种传输质量好、抗干扰能力强的传输媒质,并且光纤接入网是一种新建网络,完全可以在网络设计阶段将安全性考虑在内,设计具备一定冗余度的拓扑结构。FTTX+LAN网络拓扑较为直观,在小区到用户家庭接入段,故障点比较少,网络的安全容易得到保证。但由于没有传输层,光纤质量及性能无法进行实时监测,具体问题解决较为烦琐,如果楼宇交换环节较多,则更不利于今后业务的拓展与故障排除。 建设策略 宽带城域网的建设应在细分用户需求的基础之上,兼顾各类客户现有需求和长期需求。现有的各种宽带接入技术如:ADSL、Cable Modem、FTTX+LAN和固定无线接入方式都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除了各种技术本身的性能优缺点外,业务提供者在选择接入技术时还必须考虑网络的基础条件、业务成本、市场需求以及用户对业务价格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济宁电信公司经过几年的建设,电话用户已达100万户,具备充足的线缆、光缆资源,并建成覆盖全市的ATM网络,这是济宁电信采取以上两种方式建设城域网的基础。按照经验,ADSL依托原有电话线路,较适合于不便另布新线,比较零散的网吧、家庭用户接入;而FTTX+LAN较适合于集团、公司及用户或潜在用户比较密集的小区。当一栋住宅楼宽带用户数超过20%时,可以考虑FTTX+LAN的方案,经综合测算,此类情况下网络投资回收期约为5年。当一栋楼内ADSL用户发展到一定数量时,可以用FTTX+LAN方式改造替代。 总之,接入网的改造和建设是一个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哪一种方式能够完全满足电信运营企业的各种业务及实际问题的需要,也没有哪一种方式能够满足所有用户群体的要求。宽带接入市场是一个多种新旧技术共存竞争、多种传输体制共存竞争、多种应用业务共存竞争的领域,随着日后技术应用的不断融合,接入方式也将不断地融合调整,从而最终使我国的宽带接入市场走向光纤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