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7.0死机

楼主(2002-01-12):
INTOUCH7.0现场调试中出现如下问题: 基本资料:分辨率:800*600、窗口大小:700*550 、窗口内容:350*350位图四个,400*200位图8个、报警闪烁指示灯30个。 故障情况:运行状态时调用本窗口时操作正常,当所有指示灯同时闪烁时窗口的指示灯闪烁奇慢,,并对各种操作反映迟钝,如同死机,退出该窗口也不解决问题,只有退出TOUCHVIEW重新进入才恢复正常,但调用该窗口并模拟时报警指示灯显示时又出现同样问题。 实验:去除大部分位图保存该窗口,运行,使所有指示灯同时闪烁,一切正常,无死机现象。 问:1、INTOUCH窗口对位图调用是否要占用大量内存? 2、在窗口的位图数量、尺寸不变、报警闪烁指示灯不减少情况下,能否解决该问题。 3、位图能用某中方式变成符号吗?

楼主(2001-06-27):
Email:lgc_1970@163.com Tel:13030020490 多谢!多谢!请多帮忙!

网友A:
请问你的计算机的配置情况如何: 1. CPU 2. 操作系统 3. 物理内存 4. 虚拟内存设置 5. 是否安装有InTouch的Patch

楼主:
1 CPU 奔II350 2. 操作系统 NT4.0 3. 物理内存 128M 4. 虚拟内存设置 125M 5. 未安装有InTouch的Patch

网友B:
跟系统有关系,比如反复建立odbc连结,而又没有断开旧的,就容易造成系统资源减少。还有系统是否安装了金山词霸?

网友C:
我猜测你是使用位图来拼出你的动画,对吗? 按照我们的应用经验,在1600*1200分辨率下,PII 400 CPU,128M Ram,400多幅画面,每幅画面中使用了大量的3D位图,其切换、运行均正常。且通过比较InTouch是所有HMI中切换最快的,画面的刷新速度也是最快的。 我想知道,你是否使用了多线程的函数调用?这些函数在何时会被触发?是否使用了数据库连接?你后台是否在运行其他应用程序? 可以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问题出在你的使用方法上。

网友D:
检查一下PAGEFILE大小,建议500M,CHECK I/O LINK CONDITION,NT4.0 SP5,INSTALL INTOUCH PATCH 5

网友E(2001-09-30):
因窗口名与某些不知的原因有冲突,将切入造成死机窗口名更名试一下.

网友E(2001-12-27):
david: 你好 从哪儿可以找到intouch patch 5

网友F:
你的系统应该打扫卫生了,然后仔细检查你的脚本及函数。

网友G:
如问题还没解决,请联系万伟代办处。

网友H:
confirm your bitmap whether bitmap overlap or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