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信号采集的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02-01-12):
PLC经常应用在恶劣工业现场,特别是电磁干扰严重场合。对220VAC信号尤其严重。有的设计院提出必需用总屏加对屏电缆,这是否合理?有无用普通控制电缆的可靠经验?请指教。

网友A(2001-09-21):
对于电磁干扰的问题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PLC在制造时已严格考虑了抗干扰措施,如在现场还存在干扰问题,应视为特殊的具体情况,这时就需要采取必要的特殊技术措施,如加装滤波装置、单独接地、与输入或输出信号共地等措施。对220VAC的信号干扰,主要是高频谐波,主要来源是节能灯,宜采取滤波措施。根据上述,设计院在事前采取措施是无依据的,无论他如何设计,除非他事前已有确定的设计依据资料。

网友B:
PLC电源加入隔离变压器、由PLC输出控制的接触器圈接入阻容吸收。

网友C:
柜内主要考虑屏蔽和接地的防护

网友D(2002-01-01):
我的PLC(OMRON CQM1H)在现场受到变频器(FRE540-5.5KM)的干扰,请高手帮助。     现场调试时,在PLC的电源输入,变频器的电源输入分别加入滤波器后,PLC的24V直流输入(光电开关,接电开关,行程开关,按扭)受到的干扰还同以前一样。      该设备为电镀生产线,变频器后带有两台电机,2.2KW为行走电机,3.7KW为升降电机,顺序控制。布线时,控制线与电机线均在同一根扁平电缆线中.      现场调试时,我将控制柜中的电机线直接接到电机中,运行后,干扰立即消失。我怀疑是变频器的输出线路对PLC的输入干扰(扁平电缆的干扰),请教PLC 的代理商后,如上述加入了滤波器,干扰还没消除。同样降低载波频率,干扰还没消除。           请版主指点!谢谢!

网友E:
我认为PLC的干扰问题,主要是接地问题,一般PLC都有关于接地的方法。只要保证一定的接地电阻,机柜浮空,都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致于电缆,对于模拟量一般要求分屏加总屏,开关量为总屏。这是一般的设计规定。不过我在一个工程中,模拟量输入只采用了铠装普通控制电缆,也工作很正常,可能铠装层也有一定的屏蔽作用吧。

网友F:
有谁用光缆试过的,是不是可行

网友G:
一般的电控系统只要保证良好的接地,基本上就可以消除绝大部分的干扰,本人曾在一个桥架内混放了供电、数字量信号线、模拟量信号线(当时年轻,什么都不懂)结果数字量出现干扰,换了模块(带隔离的)就正常了,对于干扰我的经验是:多检查线路(柜内、柜外),不要以为万用表的结果就是正确的。 WSYTRL 你的扁平电缆极有可能是崴货。

网友H:
对于PLC信号的干扰,我认为信号屏蔽相当重要,我曾经做的PLC控制系统与高低压电控信号连接中采用,每个信号单独走线(当然是双芯屏蔽或三芯屏蔽电缆),单端接地(即高低压电控端浮空,PLC控制柜接地)一般可以避免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