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液位测量中的电磁干扰

楼主(2002-01-13):
测量一水池水位,范围0-8m,传感器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输出4-20mA。实验时误差小于1cm,现场安装调试误差接近50cm,且波动剧烈,无法读数,因水池附近有电视广播发射塔,考虑是电磁干扰,埋设接地极,进行滤波,以及安装屏蔽罩效果都不理想,特向诸位请教。

网友A:
误差是由于水流造成的吗?传感器在水下不会受电磁干扰,但水上的信号传输线可能引入电磁干扰,不过不难消除。

楼主:
能具体一些吗?

网友B:
实在不行,只有换数字式水位传感器。我有。

网友A:
TO POPO:需要了解具体情况。。。

网友C:
如果真实水位升降速率不是太大的话,除考虑线路干扰外,你可以采用调整滤波时间常数来解决。其实电流信号不容易受到干扰,你应该仔细检查一下系统。

网友A:
将你的仪表电源用一个隔离变压器与原电源隔离,然后把你的信号传输线换为屏蔽电缆,单端接地。测测你仪表系统的接地电阻是不是合乎要求? 注意,不要把你的电器地和你的仪表地搞混了。 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