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面的帖子

楼主(2002-01-13):
我听说没有硬件卡, 是无法编译出目标代码的? 事实是怎么样的呀 要是可以的话, 衣卓是不是可以给我个拷贝啊? 还有(LonTalk Protocol)标准EIA-709.1原文是不是也可以给我 一份啊! 谢谢啦

网友A:
编译目标代码,硬件卡并不是必须的。很多国外公司只买LNS,并不买节点开发装置。你向Echelon购买field compiler,(可惜比NodeBuilder还贵),就可以编译目标代码了。

网友B:
如果使用NodeBuilder或者LonBuilder ,需要硬件卡。仅有LonBuilder,NodeBuilder软件环境,没有用。如同文本编辑器:)) 除非想自己开发一套用于Lonworks开发工具,才考虑向Echelon购买field compiler,如Visual Control产品即是。

网友C:
一般是需要硬件卡的,但是,有LB和NB的软件环境也就完全可以编译了。当然需要一些简单处理。

网友A:
我在pc机上装了lb,nb软件,没有lb,nb接口卡,无法生成nri或者nei等文件。楼上的朋友说,需要简单的处理?不是胡说吧,echelon开发工具会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网友A:
吴志扬,编译的目标代码是不是nri,nei文件?不是的话,是什么类型文件,有什么用处?

网友A:
生成NXE;XIF文件就够了,不知要nri,nei文件干什么?

网友C:
这里是技术论坛,是不准胡说的,工程师先生。 往往最有用的是nei文件,此为可以烧写入EEPROM的文件。

网友A:
用LB软件环境可以生成nri,nei,nxe,xif等文件。 用field compiler还可以生成APB文件。

网友A:
LB环境可以生成 NRI,NEI,NXE,XIF(没有卡) 可以用十六进制NXE转化为二进制APB文件,NXE,APB都是可利用网络工具下载的应用程序,(但不含FIRMWARE) 一般,节点(3150)FIRMWARE 需先进行烧录. NB环境 build 时,需要NSS卡。 NRI和NEI文件内容(including firmware,application)和外部MEMORY配置有关。 如外部用FLASH ,NEI含有firmware,application。

网友A:
NXE如何转换为APB?

楼主:
苯苯,工程师,tr2001,吴志扬,衣卓 你们把我搞晕菜啦! 你们说的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 tr2001我给你地址, 你怎么不给我寄啊? :( 谢谢你们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A:
答案只有一个字:行。 但象“笨笨”“工程师”说的那种方法,不能教你,因为有知识产权问题,除非你买了LB或NB。

网友A:
rifter,没看到地址,不过,建议你不要做底层开发,无任何意义。 另外非常老土的DOS版LonBuilder软件,没人愿意用。

网友B:
Echelon早期基于DOS版产品,如LonManager DDE,LonMaker for DOS, LB等,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限制,现在也有不少人(COPY这些)来做项目,原因是节省了费用。比如,现在LNS DDE SERVER 需要注册APPLICATION KEY(8000元左右);LONMAKER FOR WINDOWS 需要CREIDTS(1个=5美元),而以前DOS版的则没有这些限制。

楼主:
rifter@sina.com 谢谢tr2001 问衣卓: 想开发的话, 是不是买LonBuilder新版就够了, 你说的LNS DDE SERVER的APPLICATON KEY, CREDITS的钱在LONBUILDER的费用里了吗??? 8万多? YES OR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