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 Server的问题

楼主(2002-01-14):
大家好!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我这里有GE90-70的PLC配置为,CPU为772、通讯模件为CMM742。我想将原MMI软件该为INTOUCH,请问使用何种I/O Server。 谢谢!!!

楼主:
以上问题,请回复sunhuailin@sohu.com

网友A:
在INTOUCH中GE只有三种I/O SERVER GE FANUC CCM2 GE FANUC HOST COMMUNICATIONS GE FANUC SERIES 90 PROTOCOL 我有INTOUCH的各种I/O SERVER,可以软件交换

网友B:
WW I/O CD package have GE PLC I/O driver.

网友C:
我知道GE90-70有一个第三方的IO Server,可以很方便的连接,上个礼拜才给人家连接通。但是是要钱的,大约需要10K RMB。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