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木马大清除

楼主(2002-01-14):
流行木马大清除 -------------------------------------------------------------------------------- 发布者:refdom 来源:PConline 类别:技术文摘 日期:01-08 今日/总浏览: 18/505   相信大家对木马不会感到陌生吧?如今木马程序的种类越来越多,其危害性也越来越大,被安装上木马程序的电脑多得数不胜数。下面总结了一些流行的木马病毒的解决方法,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清除它们。   1、BO2000   查看注册表\HEKY-LOCAL-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CurrentVersion\RunServicse 中是否存在Umgr32.exe 的键值。有则将其删除。重新启动电脑,并将\Windows\System中的Umgr32.exe删除。   2、NetSpy   查看注册表\HEKY-LOCAL-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CurrentVersion\Run 中是否有“Spynotify.exe”和“Netspy.exe”。有则将其删除,重新启动电脑后将\Windows\System中的相应文件删除。   3、Happy99   此程序运行时,会在打开一个名为“Happy new year 1999”的窗口,并出现美丽的烟花,它会复制到Windows主文件夹的“System”目录下,更名为Ska.exe,并创建文件Ska.dll,同时修改Wsock32.dll,将修改前的文件备份为Wsock32.ska,并修改注册表。另外,用户可以检查注册\HEKY-LOCAL-MACHINE\Softwre\Microsoft\Windows\ Current Version\RunOnce中有无键值Ska.exe。有则将其删除,并删除\Windows\System中的Ska.exe和Ska.dll两个文件,将Wsock32.ska更名为Wscok32.dll。   4、NetBus   在MS-DOS方式下用“Netstat-an”命令查看12345端口是否开启,在注册表相应位置中是否有可疑文件。首先清除注册表中的NetBus的主键,然后重新启动电脑,删除可执行文件即可。   5、Asylum   这个木马程序是修改了system.ini win.ini两个文件,先查一下system.ini文件下面的[BOOT]项,看看"shell=explorer.exe”,如不是则删除它,用回上面的设置,并记下原来的文件名以便回过头去在纯DOS下删除它。再打开win.ini文件,看在[windows]项下的"run=”是不是有什么文件名,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加载值的,如有记下它以便回过头过在纯DOS下删除相应的文件名。   6、冰河   用纯DOS启动进入系统(以防木马的自动恢复),删除你安装的windows下的system\kernel32.exe和system\sysexplr.exe两个木马文件,注意如果系统提示你不能删除它们,则因为木马程序自动设置了这两个文件的属性,我们只需要打开它们的隐藏、只读属性,方法是键入如下命令:Attriba h r kernel32.exe或sysexplr.exe即可。   删除后进入windows系统进入注册表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 \Windows\CurrentVersion\Run]和[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Services]两项,然后查找kernel32.exe和sysexplr.exe两个键值。再找到[HKEY_CLASSES_ROOT\txtfile\open\command],看在键值中是不是已改为“sysexplr.exe%1”,如是改回"notepad.exe %1” 。   7、GOP   GOP木马会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主键下添加一个键值让自己自动运行。所以,首先要禁止该项。点击“开始”→“运行”,输入“msinfo32”,查看其中的“软件环境”→“正在运行的任务”,如果发现哪个项目只有程序名和路径,而没有版本、厂商和说明,你就应该提高警惕了。一般说来,GOP木马在这里显示的版本为“不能用”。现在运行regedit,进入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主键,记住刚才那个身份不明的运行项目,找到后删除该键值。然后关闭计算机,稍候一下启动计算机。还记得刚才查看到的项目路径吧?那就是木马的程序的藏身之处!接下来的任务是删除木马程序本身。   当然,为以防万一,除了运用上述方法清除外,还可以利用专杀木马的工具,如The Cleaner之类的工具辅助清除。 发布者: refdom 来源: PC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