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控制

楼主(2002-01-14):
我现在正用s7-400编程,可手边没有资料可借鉴,有一小问题需要大家帮忙,我用的输入模块是AI 16*16(bit)的,4-20ma ,工程转换时应该除多少,(16bit应该是65535,可不行),请赐教,顺便问一下输出模块的对应关系。谢谢!!!

网友A:
按手册上说,对于4~20mA电流输入,4mA对应输入为0,20mA对应为+27648。超过+27648是溢出,低于0则是断线。 对于输出应该是一样的,+27648(0EC00h)对应+100%。

楼主:
rocky 非常感谢你给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