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求高人点着

楼主(2002-01-14):
普传PI89系列5.5KW变频10HZ以下或50HZ时三相输出电压基本平衡(数字或指针表测量均如此)在28HZ左右用数字表测量差100V多而用指针表基本相同原因何在

网友A:
應為變頻器輸出的波型是2000赫茲以上的調和方波,數字電表會受干擾不準確,指針表示線圈感應式的話,基本上結構與感應電機相同,所以較能量出感應出的電壓。 介紹你變頻器網站,請多指教

网友B:
纠正一下:数字表测量输出电压不准的原因并不是载波的干扰,这是因为测量原理的不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