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技术的发展和展望

楼主(2002-01-14):
通用变频器技术的发展和展望   1.前言 交流传动与控制技术是目前发展最为迅速的技术之一,这是和电力电子器件制造技术、变流技术控制技术以及微型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 通用变频器作为商品开始在国内上市,是近十年的事,销售额逐年增加,于今全年有超过数十亿元(RMB)的市场。其中.各种进口品牌居多,功率小至百瓦大至数千千瓦;功能简易或复杂;精度低或高;响应慢或快:有PG(测速机)或无PG;有噪音或无噪音等等。 对于许多用户来说,这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更新,现所使用的变频器大都属于目前最为先进的机型如果从应用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水准与发达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作为国内制造商,通过这十年来对国外的先进技术进行销化,也正在积极地进行国产变频器的自主开发.努力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回顾近十年来国外通用变频器技术的发展对于深入了解交流传动与控制技术的走向,以及如何站在高起点上结合我国国情开发我国自己的产品应该说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关于功率器件 变频技术是建立在电力电子技术基础之上的。在低压交流电动机的传动控制中,应用最多的功率器件有GTO、GTR、IGBT以及智能模块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后面二种集GTR的低饱和电压特性和MOSFET的高频开关特性于一体是目前通用变频器中最广泛使用的主流功率器件。IGBT集射电压Vce可<3V,频率可达到20KHZ,内含的集射极间超高速二极管Trr可达150ns,1992年前后开始在通用变频器中得到广泛应用。其发展的方向是损耗更低,开关速度更快、电压更高,容量更大(3.3KV、 1200A), 目前,采用沟道型栅极技术、非穿通技术等方法大幅度降低了集电极一发射极之间的饱和电压[VCE(sat)]的第四 代IGBT也已问世。 第四代IGBT的应用使变频器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一是ICBT开关器件发热减少,将曾占主回路发热50-70%的器件发热降低了30%。其二是高载波控制,使输出电流波形有明显改善;其三是开关频率提高,使之超过人耳的感受范围,即实现了电机运行的静青化;其四是驱动功率减少,体积趋于更小。 而IPM的投入应用比IGBT约晚二年,由于IPM包含了1GBT芯片及外围的驱动和保护电路.甚至还有的把光耦也集成于一体,因此是种更为好用的集成型功率器件,目前,在模块额定由流10-600A范围内,通用变频器均有采用IPM的趋问,其优点是: (l)开关速度快,驱动电流小,控制驱动更为简单。 (2)内含电流传感器,可以高效迅速地检测出过电流和短路电流,能对功率芯片给予足够的保护,故障率大大降低。 (3)由于在器件内部电源电路和驱动电路的配线设计上做到优化,所以浪涌电压,门极振荡,噪声引起的干扰等问题能有效得到控制。 (4)保护功能较为丰富,如电流保护、电压保护、温度保护一应俱全,随着技术的进步,保护功能将进一步日臻完善。 (5}IPM的售价已逐渐接近IGBT.而计人采用IPM后的开关电源容量、驱动功率容量的减小和器件的节省以及综合性能提高等因素后在许多场合其性价比已高过IGBT,有很好的经济性。 为此IPM除了在工业变频器中被大量采用之后,经济型的IPM在近年内也开始在一些民用品如家用空调变频器,冰箱变频器、洗衣机变频器中得到应用。IPM也在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日本三菱电机最近开发的专用智能模块ASIPM将不需要外接光耦,通过内部自举电路可单电源供电并采用了低电感的封装技术,在实现系统小型化,专用化,高性能,低成本方面又推进了一步。 3.关于控制方式 早期通用变频器如东芝TOSVERT-130系列、FUJI FVRG5/P5系列,SANKEN SVF系列等大多数为开环恒压比(V/F=常数)的控制方式.其优点是控制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缺点是系统性能不高,比较适合应用在风机、水泵调这场合。具体来说,其控制曲线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转矩响应慢,电视转矩利用率不高,低速时因定子电阻和逆变器死区效应的存在而性能下降稳定性变差等。对变频器U/F控制系统的改造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八十年代初日本学者提出了基本磁通轨迹的电压空间矢量(或称磁通轨迹法)。该方法以三相波形的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一次生成二相调制波形。这种方法被称为电压空间矢量控制。典型机种如1989年前后进入中国市场的FUJI(富士)FRN5OOOG5/P5、SANKEN(三垦)MF系列等。 2、引人频率补偿控制,以消除速度控制的稳态误差 3、基于电机的稳态模型,用直流电流信号重建相电流,如西门子MicroMaster系列,由此估算出磁链幅值,并通过反馈控制来消除低速时定子电阻对性能的影响。 4、将输出电压、电流进行闭环控制,以提高动态负载下的电压控制精度和稳定度,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求得电流波形的改善。这种控制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对再生引起的过电压、过电流抑制较为明显,从而可以实现快速的加减速。 之后,1991年由富士电机推出大家熟知的FVR与 FRNG7/P7系列的设计中,不同程度融入了2、3、4项技术,因此很具有代表性。三菱日立,东芝也都有类似的产品。然而,在上述四种方法中,由于未引入转矩的调节,系统性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阶段: 矢量控制。也称磁场定向控制。它是七十年代初由西德 F.Blasschke等人首先提出,以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比较的方法分析阐述了这一原理,由此开创了交流电动机等效直流电动机控制的先河。它使人们看到交流电动机尽管控制复杂,但同样可以实现转矩、磁场独立控制的内在本质。 矢量控制的基本点是控制转子磁链,以转子磁通定向,然后分解定子电流,使之成为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过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但是,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以及矢量变换的复杂性,使得实际控制效果往往难以达到理论分析的效果,这是矢量控制技术在实践上的不足。此外.它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转子磁链在空间上的位置才能实现定子电流解耦控制,在这种矢量控制系统中需要配留转子位置或速度传感器,这显然给许多应用场合带来不便。仅管如此,矢量控制技术仍然在努力融入通用型变频器中,1992年开始,德国西门子开发了6SE70通用型系列,通过FC、VC、SC板可以分别实现频率控制、矢量控制、伺服控制。1994年将该系列扩展至315KW以上。目前,6SE70系列除了200KW以下价格较高,在200KW以上有很高的性价比。 第三阶段: 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Depenbrock教授首先提出直接转矩控制理论(Direct Torque Control简称DTC)。直接转矩控制与矢量控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来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来控制。 转矩控制的优越性在于:转矩控制是控制定子磁链,在本质上并不需要转速信息;控制上对除定子电阻外的所有电机参数变化鲁棒性良好;所引入的定子磁键观测器能很容易估算出同步速度信息。因而能方便地实现无速度传感器化。这种控制方法被应用于通用变频器的设计之中,是很自然的事,这种控制被称为无速度传感器直接转矩控制。然而,这种控制依赖于精确的电机数学模型和对电机参数的自动识别(Identification向你ID),通过ID运行自动确立电机实际的定子阻抗互感、饱和因素、电动机惯量等重要参数,然后根据精确的电动机模型估算出电动机的实际转矩、定子碰链和转子速度,并由磁链和转矩的Band-Band控制产生PWM信号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这种系统可以实现很快的转矩响应速度和很高的速度、转矩控制精度。 1995年ABB公司首先推出的ACS600直接转矩控制系列,已达到<2ms的转矩响应速度在带PG时的静态速度精度达土O.01%,在不带PG的情况下即使受到输入电压的变化或负载突变的影响,向样可以达到正负0.1%的速度控制精度。其他公司也以直接转矩控制为努力目标,如安川VS-676H5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系列,虽与直接转矩控制还有差别,但它也已做到了100ms的转矩响应和正负0.2%(无PG),正负0.01%(带 PG)的速度控制精度,转矩控制精度在正负3%左右。其他公司如日本富士电机推出的FRN 5000G9/P9以及最新的 FRN5000Gll/P11系列出采取了类似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的设计,性能有了进一步提高,然而变频器的价格并不比以前的机型昂贵多少。 控制技术的发展完全得益于微处理机技术的发展,自从1991年INTEL公司推出8X196MC系列以来,专门用于电动机控制的芯片在品种、速度、功能、性价比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如日本三菱电机开发用于电动机控制的M37705、M7906单片机和美国德州仪器的TMS320C240DSP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产品。 4.关于PWM技术 PWM控制技术一直是变频技术的核心技术之一。1964年A.Schonung和H.stemmler首先在<>评论上提出把这项通讯技术应用到交流传动中,从此为交流传动的推广应用开辟了新的

网友A(2001-08-25):
通用变频器技术的发展和展望 张宗桐 上海铁道大学 [摘要]了解近十年来国外通用变频器的技术发展对于深入了解交流传动与控制技术的发展走向以及如何站在高起点上结合我国国情开发我国自己的产品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通用变频 电力电子 IGBT IPM PWM DTC ????????????????????????????

楼主:
to 楼上的: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别人知道,而你却不知 什么叫学习?学习就是你了解别人的东西,而后再创造!

网友B:
贴出的文章好对大家有帮助就不错啦。这里自己写的较长的文章肯定有(包括我啊,呵),但好象不多吧?不过注明出处岂不更好?

网友B:
TO 买强 请问贵司名称,可以回复吗。

网友C:
能否谈谈变频器在现场总线中的应用?stacew@sohu.com

网友D:
变频器驱动的发展模式是IPM还是单片GAET DRIVER?国产IPM能否占据目前已被国外IPM垄断的市场?luop.407@263.net

网友E(2001-09-26):
谢谢,获益颇多

网友F:
感谢买强同志贴的文章,收益良多! 关于中小功率IGBT逐步被IPM替代已成事实,但300A以上的大功率IGBT的命运如何呢?望诸位指点。谢先!

网友B(2001-11-12):
愿与各位同行讨论变频器应用方面的知识.MY E-MAIL:AZENRICO@263.NET

网友G:
我是维修变频器的,现遇到一台欧姆龙变频器,型号为3G3HU-B4185-CE功率为18.5KW,找不到说明书。听说系列变频器没有在国内销售过,故资料奇缺,无法进行调试。恳请各位高手提供资料,不甚感激!!!我的联系电话是:0571-88491636 88491629 联系人:俞世英

网友H:
感谢买强同志的文章,能否介绍一下变频器在炉窑等大转矩负载上的应用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谢谢!请各位同仁指教。

网友B:
请问富士p11s系列用于泵的调速,在两台以上泵的切换上是在变频器上设置,还是在我们的plc上编程切换? 问题二:我设定变频器的晶体管输出想设定多个频率到达信号,比如说10,20,30,40,50hz等,该如何设置???多谢执教,请详细说明。

网友I:
会gjs sanken 可在变频器上切换 三垦北京公司 010-82856150 传真 010-82856350 胡波 13910782518

网友J(2001-12-26):
有哪位同仁比较了解日立变频器,若有此方面资料,请赐教.联系:FUDi9988@163.com

网友K:
感谢买强同志贴的文章,贴出的文章对大家有帮助就很好!愿与各位同行讨论变频器应用方面的知识.MY E-MAIL:qzmp2000@163.net

网友L:
你好,日本三垦电气株式会社为世界著名的半导体逆变元件系列产品如交流变频器,不间断电源,半导体功率元件跨国集团生产企业,在日本及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自己独立的生产制造基地和研究开发中心.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为日本三垦电气株式会社,香港三垦力达有限公司在中国设立之生产制造基地.生产SANKEN 各系列变频器.北京分公司于2001年八月成立,为三垦变频器在中国北方区域(东北,华北,西北,华中)的业务全权处理及代理统一协调机构(属下代理有北京大恒,中科中自,天津思锐,沈阳新康创,长春中屋,济南天高),同时亦是北方最大的库存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本着服务客户,用户至上之原则希望能为你提供优质的服务.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现将我们的产品资料及价格 寄给你收,如有不明之处请与我联系,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方便的话请介绍一下贵中心的业务内容及范围。 我们可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有: 1. IHF,IPF,SHF,SPF系列变频器; 2. IWS恒压给水控制基板; 3. CPS 恒压供水控制器; 4. 操作面板延长线; 5. DBU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 6. 三垦变频维修与配件供应.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胡波 地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1508室 电话: 010-82856150 82856053 82856063 82856073 传真: 010-82856350 邮编:100080 手机: 13910782518 E-mail:hubo6059@sina.com 汇款资料: 名称: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开户行:交行海淀支行 银行帐号:5762014009882 . 订货时,请将汇款单及您公司收货信息(公司名称、地址、邮编、收货人、联系电话)及开票信息一并传到我公司,谢谢。 三垦变频12月1日价格 型号 价格 H最低价 成交价 型号 价格 P最低价 成交价 IHF-1.5K 4,150 3,113 - - - IHF-2.2K 4,510 3,383 - - - IHF-4.0K 5,390 4,043 - - - IHF-5.5K 6,400 4,800 - - - IHF-7.5K 7,380 5,535 IPF-7.5K 6,140 4, 600 IHF-11K 10,830 8,123 IPF-11K 7,380 5, 530 IHF-15K 12,680 9,510 IPF-15K 10,560 7, 920 IHF-18.5K 15,080 11,310 IPF-18.5K 12,700 9, 520 IHF-22K 17,000 12,750 IPF-22K 14,430 10, 820 IHF-30K 20,820 15,610 IPF-30K 18,815 13, 610 IHF-37K 26,470 19,853 IPF-37K 19,580 14, 680 IHF-45K 32,340 24,255 IPF-45K 24,200 18,150 IHF-55K 39,070 29,303 IPF-55K 28,720 21,540 IHF-75K 57,300 42,980 IPF-75K 39,400 29, 550 IHF-90K 65,200 48,900 IPF-90K 55,700 41, 780 IHF-110K 75,300 56,480 IPF-110K 63,300 47, 480 IHF-132K 88,400 66,300 IPF-132K 73,200 54, 900 IHF-160K 106,400 79,800 IPF-160K 85,800 64, 350 IHF-200K - IPF-200K 98,100 73, 580 IHF-220K - IPF-220K 117,800 88, 350 IHF-250K 159,000 119,260 IPF-280K - - - IPF-315K 154,400 11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