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G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发生振动?

楼主(2002-01-14):
我单位有一台AEG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不知为什么近来出现电机启动时有很大的振动。

网友A(2001-11-14):
可以调载波频率试试向高的调

楼主:
FENGXUELILL 你好 能不能告诉我具体调哪些参数,多谢了。

网友B(2001-12-26):
是否缺相。

楼主:
我想还是变频三相输出不平衡,这不是调哪个参数可以解决的,想必是内部故障!!!!

网友C(2005-03-04):
你看看是变频启动后一直就震动还是在某一阶段震动 一直震动有两种可能,电机问题或变频三相输出不平衡 某一阶段震动那是共振,可设定2502、2503跳过这一危险频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