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和输入输出的关系

楼主(2002-01-14):
我厂新近一台台达7。5KW变频器带相同功率电机,从电源测量电流为一个安培左右,而从变频期显示上看9安培左右,频率在几十赫兹,不只为何两处电流显示不一样,请朋友们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不知你用什么方式测量的,最好用动铁式电流表串接在输入回路来测量。因为变频器输入输出侧的电压电流均含有高次谐波,测量方法测量仪表种类不同,测量结果会不同。

网友B:
这是正常的。 二者的基准不一样。 1.电源侧电压为380V,而变频器的输出侧则远小于380V。(低频段) 2.电源侧比输出侧的功率因数高 3.测量仪表的问题。 由此看来输出比输入大是正常的。

网友C:
你运行的频率越低,输入与输出电流相差越大,到50HZ时,相差5%,不然的话,变频器节电从何说起?

网友B:
PP: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变频器到达50HZ时,原理上是不节电的。由于变频器的品牌不同,功率因数也不同,若选用ABB等变频器输入侧达0.98以上,因而,可以降低无功功率,从而节约电能。

网友D:
pp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网友E(2004-12-18):
变频器不是像PP那样说的节能,变频器之所以节能是因为可以根据生产需要自动调整电机转速,而不是象传统的那样转速和转矩无法调节,不管你生产需要多少力,电机出力都衡定,所以有时候很多电能在不需要那么多时被浪费掉,而通过变频器可以避免,一般是通过外部的检测信号来随时对变频器输出做控制,这样能量做到了最大限度的有的放矢,固而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