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21变频F029故障处理

楼主(2002-01-14):
(无正文)

楼主:
可能是CU板损坏,建议更换!否则是主电源板损坏! 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过! 如需要CU板请与我联系,价格可商量! yww_fg@sina.com 05195134671

楼主:
CU2板价钱如何?新板还是二手?望回复

楼主:
现在SIEMENS不生产CU2,原先的备品,质量可靠! 如一定要新板,建议用CUVC替代,我可以替你将软件参数升级! 请与我联系! CU2价格8000RMB如何? 联系电话:13961468861

网友A(2005-11-18):
西门子6SE7021变频F025  F026故障处理

网友B:
F025 F026检查驱动,CU2和CUVC板有些故障是可以修复的,如要CUVC板可以和我联系,同行价4000以内,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C:
TO:阿健:
你在砸锅卖铁哪?新的我有。

网友B:
不是砸锅卖铁,而是我有很多.价格低一点不好吗?修一台机器才多少钱,主要为了方便同行.

网友D:
阿建:我这现有两台西门子6SE7433工程型变频器,一台报F011,另一台报F006故障,好象是CPU板和电源板坏,型号是:6SE7031-7HG84-1JA1和6SE7090-0XX84-1JA1,6SE7090-0XX84-0AF0

网友E:
西门子6SE7433工程型变频器,一台报F011表示该变频器因过流而停机,应检查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或工作机器过载.另一台报F006故障,是由于直流电压过高而关机,可检查装置电源电压或输入直流电压是否正确,有无缺相现象.这两种报警故障一般是变频器外部故障引起的.

网友B:
to:hn198
  以上两种故障不一定是CPU板有问题,F011检查+15V和-15电压是否正常,F006检查电压检测电路,有西门子方面的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F:
西门子CU3板 我们有货,详情请 电 0769-22056806  乐工

网友G:
F029故障一般是内部的电流互感器坏了一个。不大可能是CU板坏了。

网友H(2011-04-11):
电流互感器,我似乎不太同意。但是工厂复位,然后就好。真奇怪。估计IVI坏了。

网友I(2011-06-23):
您好。我是源亦电气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