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速控制

楼主(2002-01-14):
要求用一台变频器和必要的元件控制卷纸机(不用PLC),使卷纸速度恒定,请教是否要用张力传感器?如要用,誰家产品性价比高?有否其它方案?

网友A(2001-10-18):
请确认是否只是需要速度恒定?如果这样比较简单,现在矢量控制或者dtc变频器的稳速精度在闭环情况下都很轻易的可以达到万分之1~2的水平.但是我了解到的这样的系统一般对张力有要求,这样的话实现起来会复杂一些,需要用到张力传感器,卷径计算等.

网友B:
通用变频器恐怕不行(不用PLC的前提下),因为卷纸机不光用张力控制,还需要有卷径计算,锥度控制。这样的系统需要构成闭环。

网友A:
可以不用plc.由变频器来实现锥度变张力控制,卷径计算,惯性补偿等等.TD3300可以实现.

网友C:
是否用定扭力控制技術,而不要理會速度恆定的問題,較能適用於捲紙機械呢? 因為不知送紙的條件為何.故可能未切中要題,請勿見怪. 我見過曾有人將送紙及捲取的電機反向運轉,以固定扭力的方式捲取,達到紙張平整的要求. 我偶而路過此地,逛逛而已,一點意見請笑納囉! ^^//

网友D(2001-12-06):
如果可以提供线速度反馈和角速度反馈,CT驱动器能够满足要求.不用PLC,不用张力传感器.

网友E:
vcplus:你好!可否告知电话?

网友F(2006-06-04):
富士G11变频器用于转距控制,我们是用于上扣机,设定扭距达不到它的额定扭距,达到设定扭距后变频器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G:
太夸张了把,速度的恒定,同时已经保证了张力的恒定了,卷经增大,变频器频率降下来,但纸张的传输速度保持恒定,用张力传感器几百元把,网上找找不就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