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陆调速器问题

楼主(2002-01-14):
现有一台东元6500直流驱动器[其实就是欧陆590型35A],故障为输出电区电压振荡,引起速度不稳,电流程序自检测通过也没用,请教各位

楼主(2001-12-08):
请更换调速器的面板!

网友A:
是开环还是闭环?请检查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B:
加平波电抗器,或改变速度环pid参数试试!

楼主:
是否speed loop中的int.defeat设为on了?

网友C(2004-08-30):
我想购590系列直流驱动器,equip@op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