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建立数据库,查询

楼主(2002-01-15):
请教,我想要在本地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查询, 方案1,用绑定列表与外部数据库SQL或Acess连接,将数据写入,然后vb编程做一个查询软件。 方案2,买insql,写库进去,然后vb编程做一个查询软件。(要花钱) 方案3,intouch 本身自带的历史数据记录,既然可以做历史趋势图,是否可以开个窗口,做查询报表。 各位高手,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案,最方便,请告诉我。 还有,方案3是否可实现。 谢。

网友A:
如用方案3: 你可以把历史数据转化为.csv文件,然后,用Excel或Crystal Report制作报表。 3个方法都可用,选用哪一个要看你的具体要求。

楼主:
谢谢。 因为现在全套都是我做,界面,编程,串口编程,写库,查询,网络。。一大堆的事情。 我现最想知道的是用什么方法,最最最简便,我的工作量最最最少,做出来的活又最最最好。 哪位做过的高手前辈,请予指教。

网友A:
那当然是选用IndustrialSQL Server,它可以方便,高效地实现你的所有要求,还有你没有想到的要求,全部都能方便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