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慎重的选择DCS!不要产生误区。

楼主(2002-01-15):
我认为你对DCS系统的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从用户的角度和实用的观点,现在有一种误区,似乎好像所有的问题都铺天盖地的用板卡,模块, 工控机,C语言,算法,策略,.....再灌上一个到现在还没有确切定义的 美丽名字“DCS控制系统”。让人觉得如此的神秘和高不可攀,要不怎样体现“高科技”哪? 其实,对于最终用户来说,商家应该给用户提供的最少的器件、最简明的操作、最可理解的调正,才能保证最可靠和性价比。“最少的,才是最可靠的!”这才是我们追求的。 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一个35t/h锅炉,非要用所谓的“DCS系统”?繁杂 的板卡、模块,将直接影响运行可靠性的PID控制及参数托付给一个电脑,就那么信任它吗?符合“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原则吗? 何况,让一个用户来处理经常可能变化的、编程者自己都觉得得意的、 由一大堆C码或者最好是别人更糊涂的X码堆积起来的算法,不会是让用户 难堪吧? 其实,我在实践中看到很多这样的系统,由于用户无法也很难维护,变成一堆堆废铁。要求用户具有厂家的维护能力是无理的。 我们做过很多,完全可以最多用两台可编程调节器将锅炉的最主要参数气包液位、炉膛温度、出口压力、出口温度等控制起来。而PID调节和整定 参数全部在仪表内部完成,控制程序仅仅是在仪表内部的几条模块化指令!用户非常容易理解和修改,电脑仅仅通过仪表的通讯接口扮演监测 和报表输出的管理功能,不参加控制。这有多可靠! 这样的系统无论是造价和可靠性以及维护是最贴近用户的。 我们公司现在大量的用VCS920+可编程调节器来为用户开发各种 实用的单机过程控制系统,非常实惠。 GREAT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孙宏光 TEL:0451-4270210 13904515210 FAX:0451-4270210 e-MAIL:great@up369.com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升街142号201室 150016

网友A(2001-12-12):
这位老兄言之差矣 如果按你那样的配置,和dcs差别有多大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往pc-based方面发展,下面只要几块数据采集模块,其他时都由pc来完成,其不更好吗. (胡说瞎说的,见笑了)

网友:
寂寞布衣: 最大差别是遵循“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原则。 而时髦的总线方式,是侧重集中控制方式。将所有的控制功能依赖于基于总线的采集模块,恰恰是最危险的!我的意思是对于不同的控制规模和对象,不能仅仅考虑速度 和紧凑型,可靠、便捷对现场是第一重要的。

网友B:
去看看真正DCS吧?好几年都不出现你说的各种担心,复杂的控制策略,岂可是几块仪表能做到的!

网友:
Begin: 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杀鸡还用宰牛吗?”,不是说DCS不好,请不要一提问题的另一个面,就跳起来,珍惜客户的金钱和时间,为 他们提供切合实际的方案,才是最科学的。 比如上面说的一个35T/s锅炉,有必要用你的“复杂的控制策略”吗? 你能否认DCS的造价会比“几块仪表”低吗?你能否认复杂的结构比简单的结构更可靠吗?你的得意,恰恰是客户的担心,也恰恰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的误区!

网友B(2002-01-15):
Great: 您现在使用的计算机有鼠标吗?键盘不也可以完成各种操作吗?黑白电视您现在还愿意用吗?

网友C(2004-08-26):
实用主义第一。但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