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工程师们

楼主(2002-01-15):
各位工程师你们忙: 现在我有一块A/D卡和数字输出卡,想用你们的力控软件进行组态,可是不知怎样进行数据处理,即:不知道你们的软件如何跟硬件联系起来,另外还有,在联系好之后怎样对采进的数字信号进行数据处理,据说,你们的监控软件中有PID等之类的子程序。

网友A:
您好:  力控软件支持各种厂家的板卡,在力控导航器的I/O设备驱动中有板卡一项,您可以事先在力控所支持相应厂家的相应板卡系列产品下,定义该设备名称,之后在时实数据库组态中组态定义相应DB变量对应的设备的通讯通道。在力控的控制策略组件(Strategy Builder)中提供了相关的PID控制算法,来实现相应的控制策略组态。您可以进一步参照力控的在线帮助来具体体会一下力控软件的应用。

网友B:
自拉自唱,不知廉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