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求助:有关富士FLEX NB1的资料和有关模数解难

楼主(2002-01-16):
求助:有关富士FLEX NB1的资料和有关模数解难 小弟初接触PLC不久,单位有台老的FUJI FLEX NB1机,很久没用了,资料缺乏,而且一开机就显示ERROR灯亮,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和硬件有关吗?如何是硬件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另外,这台机配有一个ANOLOG的模数转化附件,可以用N总线连接,可是有关附件的编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如何控制这个附件呢? 请教有关高手了。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将存取区回到出厂设置看看,如果不行,那可能就是CPU或者RAM区的问题了,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我搞富士的三四年了,希望我们能交流交流,Email:li588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