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02-01-17):
我公司有一卷取机作铸轧机收卷用。张力控制为磁场电流跟踪卷径维持张力恒定,卷取机负载基本是恒功率性质的。这样卷取电机工作在恒功率调速范围转速和电枢电压都该在额定值之上,但是我长期观察的却是电压115—125伏转速460—1320转/分之间电机额定电压为220伏,转速为600/2000,电压范围完全不对,转速有部分也在额定转速之下,以前的教材和工作后见到的设备说明书都说的是额定值以上恒功率调速没见过额定电压额定转速下可以恒功率调速但设备运行的不错那位朋友能指点一下,谢谢! 还有个问题是变频器做张力控制方面的,变频器工作在矢量控制方式通过内部PID调节器和张力传感器、外部张力给定构成张力控控制很像恒压供水供风。这时如过工作在额定频频率以上我认为有可能的,但是在额定频率以下通过速度的修正表面上看可以维持张力恒定,但从恒功率角度去分析却想不通,因为负载是恒功率的但电机出力却不是,既然人家当产品推广肯定是能做到的。是我想不到的原因吧!是不是这种装始终工作在50HZ以上呢?那位能指教一二谢谢! 另一个问题是变频器输出从一台电机切换到另一台电机接触器动作时序的问题。变频器正输出时断开接触器没问题,输出频率没降到一个较低的值时,合闸另一接触器会有一很大的电流,对一般只有两倍额定电流过载能力的变频器来说经常这样损坏是很大的。那为朋友有如何找个较低的频率值方面的经验,我都是让变频器停止输出再合闸另一个接触器的。 另外很想结交一些传动方面的朋友相互提高, 北京天择微控新疆办事处。冯学礼 0990---6867836--815 fengxueli11@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