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之DEMO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2-01-18):
我以前用FIX6组态,现在为客户挑选的余地,试用INTOUCH7组态,但是发现 INTOUCH7的说明书还是E文,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没有翻译的时间. 请问,在INTOUCH中,与PLC通信用什么办法实现? 因我是用FIX的,先入为主,总是试图在DEMO中找SCADA配置,但还是没有办法搞明白INTOUCH如何实现与plc通信. 请高手们不要笑我,请帮帮忙.

网友A:
wonderware的产品组件中有一个I/O Server,即为针对各种PLC及板卡提供的一系列驱动程序,您在安装相应的I/O Server后,可通过配置实现读取硬件的数据并传递给INTOUCH.

网友B:
我跟LIJIE先生正好相反,以前用的是INTOUCH,现在想学一下IFIX,也是用DEMO,不知道IFIX如何实现与PLC通信的?

网友C:
你或许可以联络代办处,它的工程师会给你详细地解说!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IFIX的通信如果oyzw先生说的没有错的话,类拟INTOUCH了,IFIX也有一个I/O驱动器,支持市场上大多的I/O驱动器。也提供OPC工具包、一个iFIX插入式组件,允许编写I/O服务器以连接过程硬件和iFIX、OLE自动化应用及OPC客户端,IFIX应该是通过I/O驱动与PLC通信的吧,说来惭愧,我目前还没有深入了解I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