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Eco的缺点

楼主(2002-01-18):
本人在论坛闲逛时发现有人提到西门子变频器Eco对周围设备有较大干扰。因本人手头的一个工程要用Eco,所以我想请教: 1.所谓"干扰"究竟知什么? 2.如何在设计上减小干扰?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所谓干扰,即是变频器本身作为电力电子设备,会产生强烈的电磁辐射, 这种电磁辐射会对周围的设备,如PLC。传感器的电信号等产生电磁干扰。 减小干扰的办法有内置,外置滤波器,屏蔽装置等。 另:看样子你对变频器一窍不通,先去打听一下那种好,那种中等,那种是烂机再说。 而ECO是烂机里的烂机,你也会用,完全一窍不通。

楼主:
谢谢您的教导。 我的确刚接触变频器,对于我这样一个大半时间都在办公室里画图,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人来说,怎样能快速的了解清楚呢?

网友B:
准确的说,应该是emc性能,包括两个方面:变频器的抗干扰能力,例如对电网的浪涌,噪声,静电等等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就是对外的干扰,又包括传导和辐射两方面.正规厂家都会对变频器的emc性能进行详细的测试,比如不同阶次谐波的含量,对空间的辐射等等. 减小变频器干扰的措施有很多,楼上大虾说的可以参考,但是并不是很全面.真正有了问题,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比较麻烦一些,往往需要多管齐下. 我们曾经在北京一个无线电厂的测试台上面应用过变频器(检测汽车收纺机的性能),这种场合对干扰的敏感性就很高.厂家先后试验了五六种变频器.我们采用了种种措施,最终用户使用了安圣的产品.具体的细节我们可以在信箱中交流.

楼主:
谢谢! 我的信箱: soapznpy@sohu.com.

网友B:
在从事变频器研发的回忆里面,解决EMC问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介绍一下对变频器EMC测试的一些测试项目和测试手段: 静电:分成接触放电/空气放电,要求6000/8000通过. 电源:采用AC-SOURSE和EFT测试仪进行测试,要求50纳秒~1微妙,幅值最高4000V电压,工作无异常,键盘无花屏(允许显示迟钝) 雷击:专用雷击发生器进行测试 电气参数: 包括谐波含量,功率因素,电压利用率等等,利用功率分析仪测试. 辐射/传导:测试装置很昂贵,微波暗室大概需要将近3000万的造价,利用公司平台测试.(属于华为技术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