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楼主(2002-01-18):
请问IFIX2.5演示版配上IO驱动程序除了时间限制外 还有其他限制吗? 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因为我知道如何去掉时间限制

网友A:
你可以用两台机器试一下,用TCP/IP相连。一台机器做SERVER用,另一台用作client,然后在Client机上通过TCP/IP访问SERVER机上的实时数据,如果能,则证明能正常工作。 另:你是如何去掉时间限制的?我在开发的时候每两小时就要重启IFIX,觉得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