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2-01-18):
故障一:富士FVR-E7S1.5瓩变频器电位器及面板给定都不起作用,启动直接运行至50HZ,现只能用上限频率规定其转速。 故障二:富士5000P9S11瓩变频器供电正常,但无任何显示,只是充电灯亮,请问有可能哪个元件损坏。

网友A(2001-12-03):
故障1可能是你得功能参数没有设对 故障2看你有没有将端子P(+)和N(-)接反若接反了你就只有 找厂方解决了

楼主:
故障一的方法很危险

网友B:
最小频率值?

网友C:
故障1可能是控制板坏掉了。 故障2开关电源板有问题。 这两台机子太老了,已无维修价值,建议换新的。

网友D(2002-01-17):
故障一: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故障2: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有问题,请查清引起这个故障的原因。

网友E:
“存在”说的对!

网友F(2007-05-18):
故障2,有可能是控制面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