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進電機的控制

楼主(2002-01-18):
我公司的自動生產線上使用許多日本 Oriental Motor Co.,Ltd 的步進電機, 由PLC 控制,但時有故障. 關于其驅動部分的資料我沒有,難以查找故障. 有朋友能提供嗎? 聯繫 SAMSONXIONG@SOHU.COM

网友A(2001-02-25):
是PLC控制有问题还是步进电机有问题?

网友B:
你所使用的是日本东方电机,东方的步进、伺服电机和PLC配合用做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的设备我用的比较多,可与我联系

网友C(2001-04-04):
我可以给您提供详细的资料,请告诉我您联系地址和你所用的马达型号. 电话:21-62794621 传真:21-62479023

网友D(2001-12-20):
请告之电机型号,我们东宇工业技术研究院提供完整的驱动方案。 我们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具有价格低,性能高等优点,请联系lheart@263.net 我们会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

网友E:
说出问题,帮你解决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