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测量煤层厚度仪表

楼主(2002-01-18):
目前正在做35t/h链条锅炉控制系统,缺少测量煤层厚度的传感器,请问用何种方法?原来用角位移传感器,装在煤闸门的转轮上,现在因分层燃烧改造,煤闸门拆了。

网友A:
角位移传感器最便宜了。可以重做个支架。如果不计较成本并存在一个无人接近的空间,用r-射线测厚有很好的精度,再者用皮带称称重也可。

网友A:
用放射元素仪表,效果较好!!

楼主:
可能放射元素仪表不现实,人经常在附近。且炉排在运动,安装位置温度高。